求贴片铝电解电容PCB封装-PROTEL99的

楼主(2018-11-26):
没有实物在手,希望求现成了.
分别求
47UF/16V,5*5.4MM 还是6*5mm我也搞不清楚,某宝上搜到的结果。所有很矛盾。
16V 100UF 体积6.3*5.4MM
16V 220UF 体积 6.3*7.7MM

以上规格是某宝上提供的,因为画先画图,所以,大神只要用过的规格封装就行。我到时再找对应的实物。
万分感谢!

网友:
都金牌会员了还当伸手党?

网友:
我有在用,但是我也知道后面肯定有高手出手,我自己画的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网友:
嘉立创库没有吗?

网友A:
请自行辨认,出现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自行辨认,出现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非常感谢,很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自行辨认,出现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请教了,一般PCB软件自带库的封装,用机器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要是自己调电路就得手动焊接贴片,这时还用软件自带封装,手动按焊接封装小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了,一般PCB软件自带库的封装,用机器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要是自己调电路就得手动焊接贴片,这时还用 ...

这个问题很正常,手动加大焊盘。。

网友C:
只有altium的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altium的要不要

5楼的已经可以了。

网友(2019-04-13):
引用 网友A:
请自行辨认,出现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谢谢,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