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管装物料的支持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8-11-26):
目前增加了好多型号,也越来越方便,但是不支持管装物料,很多国产便宜的SOP封装芯片都是管装,要厂家专门为JLC改成编带不现实,JLC有没有办法可以支持呢,例如二次包装等。

网友A:
管装料 最近是彻底没精力折腾了.   样品阶段折腾管装很累.

以前经验, 管装太烦了,一管多的也才50片. 10来分钟就打完了,又得加料. 最后就变成了招个人守着...
震动飞达贼难调,快了满天飞 ,慢了机器在它跟前死等.

网友:
我也觉得管庄的很烦,快递都不好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装料 最近是彻底没精力折腾了.   样品阶段折腾管装很累.

以前经验, 管装太烦了,一管多的也才50片. 10来 ...

直接管装上机的确效率太低,但有没有可能来料后通过编带机等转成编带再放库或上机呢,反正SMT的物料都是用来贴片的,不需要单独出售,增加的成本可以算到零件价格里。否则不支持管装物料就意味着很多型号永远都不支持,比双面贴的希望都渺茫。

网友:
编带的一般要比管装的贵一分钱。(立创的STM8S003是个例外)
有提供编带服务的厂商,大约也是这个价。

网友:
支持4楼,顺带还可以延伸一项改装编带服务

网友:
振动飞达,贴片机取料也是问题,一般都要改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管装上机的确效率太低,但有没有可能来料后通过编带机等转成编带再放库或上机呢,反正SMT的物料都是 ...

这种 管装 转换 "编带" 或 "托盘"  服务 放在立创商城 是最合适了.   可以服务是千千万万的SMT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管装 转换 "编带" 或 "托盘"  服务 放在立创商城 是最合适了.   可以服务是千千万万的SMT工厂. ...

虽然管装不方便,但除了JLC的SMT外,一般SMT厂家都是支持的,因为JLC本来就没有承诺全贴,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其他可以全贴的厂家不可能说不支持管装的。但现在随着扩展库的大量增加,全贴成为可能,但却因为有一两个管装物料导致不能全贴,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外发编带也好,自己想办法编带也好,都是JLC应该重视的问题。说句不腰疼的话:这对JLC来说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