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数组 m[a], a可否用变量?能否综合?

楼主(2018-11-26):
fpga数组 m[a],  a可否用变量?能否综合?
可否写成
reg [3:0]mem[3:0];
reg[3:0] a;

mem[a]<=4'd3;

网友A:
这样写可以,会按情况被综合成ram或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可以,会按情况被综合成ram或dff。

我不管他综合成什么,   ram也有寄存器组成的, 不全是专用内存,   也就是可以了

网友:
你这里的a不就是地址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管他综合成什么,   ram也有寄存器组成的, 不全是专用内存,   也就是可以了 ...

你的想法錯了,FPGA 是implement數位電路,要腦中先有電路架構才下去coding。
所以對你要知道要怎麼寫讓synthesizer可以達到你要的結果或是到這樣寫synthesizer會有怎樣的output netlist。

网友:
modelsim会报错,改成了后面这样reg[3:0] mem[3:0]; reg[3:0] a; //mem[a] <= 4'd3; always @(posedge clk) case(a) 4'd0: mem[0] <= 4'd0; 4'd0: mem[1] <= 4'd1; 4'd0: mem[2] <= 4'd2; 4'd0: mem[3] <= 4'd3; 4'd0: mem[4] <= 4'd4; 4'd0: mem[5] <= 4'd5; 4'd0: mem[6] <= 4'd6; 4'd0: mem[7] <= 4'd7; endcase

网友:
看来没那么智能,还得手动寻址

网友B:
FPGA 是硬件描述,所以不支持动态修改长度,不过你可以定义一个大的,-只用其中一个部分

网友:
当然可以,另外你a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 是硬件描述,所以不支持动态修改长度,不过你可以定义一个大的,-只用其中一个部分 ...

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我需要可以综合的   我看verilog1995 和verilog2001 差异很大 ,,,,

楼主:
综合器  是否能综合为ram呢?  这也是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