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语音数据的实现

楼主(2018-11-26):
求解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语音数据的实现:
1、有没有带I2S输入的蓝牙模块?
2、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音频数据,有没有简单的实现方式?或者也是按普通数据使用传统蓝牙方式传输?

网友A:
1、带IIS输入的蓝牙模块,市场上基本没有。即使有也是非常贵,不合适做产品
2、带IIS输入的我估计只能找带音频播放的蓝牙芯片方案,譬如:炬力、建荣、杰理、博通等等,好像TI有一款带iis输出的,带不带输入就不知道了
3、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音频,这样分两部分
(1)、手机给蓝牙传音频,就只能选经典蓝牙了
(2)、蓝牙给手机传音频,那就只能BLE的了
所以你的选择是双模蓝牙
4、其中最麻烦的地方是,蓝牙怎么把音频传给手机,通常的方式肯定是,采集--》编码 ---》BLE给手机---》手机再解码---》剩下的就是手机的事了
(1)、你要考虑数据量大不大,采用什么方式编码
(2)、BLE的数据怎么拆包,手机怎么合包

5、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很蛋疼的地方,除了芯片原厂以外,小公司会搞的非常吃力,成本还控制不好。这个就是目前的现状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带IIS输入的蓝牙模块,市场上基本没有。即使有也是非常贵,不合适做产品
2、带IIS输入的我估计只能找带 ...

谢谢大神!常用的蓝牙音响和手机间采用什么传输方式,经典蓝牙?另外为什么蓝牙模块给手机传音频数据要使用BLE?

网友:
MICROCHIP 的BM23  BM64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常用的蓝牙音响和手机间采用什么传输方式,经典蓝牙?另外为什么蓝牙模块给手机传音频数据要使 ...

这个问题就暴露了,你肯定是没做好功课的
其实网上一搜,就知道。开玩笑的

经典蓝牙,你网上去搜搜。

为什么蓝牙给手机传数据要用BLE

1、蓝牙给手机传数据,可以选择SPP和BLE
2、但是SPP在苹果的系统上面用不了,要加很贵的认证芯片
3、所以只有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BLE

但是BLE基本都是用在小数据量的,这个也是个为了功耗妥协的方式

您问的其实都是基础的,网上随便搜搜,多看看就懂了

给你看看我们带音频和数据的产品资料,给您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暴露了,你肯定是没做好功课的
其实网上一搜,就知道。开玩笑的

是入门都还没有入门。领导安排考虑方案,所以到处问。让大神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暴露了,你肯定是没做好功课的
其实网上一搜,就知道。开玩笑的

再请教下大神,很多蓝牙耳机,带speaker,带mic,如果用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语音,是否可以直接按蓝牙耳机和手机交互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大神,很多蓝牙耳机,带speaker,带mic,如果用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语音,是否可以直接按蓝牙耳机 ...

一般传音频只有手机传给蓝牙的,要蓝牙传给手机只能走HFP通道,这个HFP的声音采样率一般比较低,8KHz或者16KHz。而且这个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端的app处理又不一样的。我们公司之前做带K歌功能的蓝牙音箱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另外你说要I2S输入功能,我看到炬力的ATS2825是有I2S_DIN的管脚,但从来都没用过,而且sdk也没有介绍,估计要找原厂配合的。所以楼主要这些功能得有原厂的大大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大神,很多蓝牙耳机,带speaker,带mic,如果用蓝牙模块和手机互传语音,是否可以直接按蓝牙耳机 ...

1、不可以的,通话走的是hfp协议,这个就涉及到蓝牙的协议标准了
2、即使要做也是要深度定制蓝牙芯片的软件的,费用和成本都是你目前承担不了的
3、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做的蓝牙翻译机就是用的BLE,那就知道人家为什么用ble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