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坛里的大神,stm32f3内部的运放性能如何?

楼主(2018-11-26):
RT,最近打算开发一个电机驱动器项目,看到stm32f3系列的mcu资源比较丰富,适合搞电机驱动,看到里面有集成了OPAMP运放,想用这个作为电机电流采集放大器。想请问坛里玩过的大神,这个运放的精确度、可靠性、稳定性、速度、等等~~,这些指标是否能满足需求,实际使用是否靠谱、好用?

网友A:
大神不敢当,抛砖引玉一下。F302C6的完整E文datasheet如下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stm32f302r6.pdf
3.13 Operational amplifier (OPAMP)
The operational amplifier features:
• 8.2 MHz bandwidth
• 0.5 mA output capability
• Rail-to-rail input/output
• In PGA mode, the gain can be programmed to be 2, 4, 8 or 16.
更完整的参数表格,在6.3.21 Operational amplifier characteristics
PGA增益是2^n,应是容性的吧。
手上没有LM358/LM324/MCP6004之类主流低端OPA的datasheet,有心的坛友,可以求证下Vos/SR等进阶参数。

网友B:
3系列集成的运放是专门用于电机控制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具体的参数,已知的成熟应用是在空调压缩机上面。

网友:
不知道f4系列是否有这个运放

网友:
电机电流采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其实还可以考虑下TI的F0049系列,也是内置PGA和CMPSS,需要注意的这个芯片内置的PGA,最小放大倍数是3x。
我选型的时候考虑的F3系列和TI的28004x、2806x系列,最后还是打算用280049
因为280049内部还有一个CLA,可以看成另外一个内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可以考虑下TI的F0049系列,也是内置PGA和CMPSS,需要注意的这个芯片内置的PGA,最小放大倍数是3x。

之前用的是F28035,也有一个CLA,也算是2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的是F28035,也有一个CLA,也算是2核的。

是的,28035我们最早前几年的项目再用,现在升级到了280069,下一步新产品打算280049。
TI的模拟部分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不敢当,抛砖引玉一下。F302C6的完整E文datasheet如下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stm3 ...

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系列集成的运放是专门用于电机控制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具体的参数,已知的成熟应用是在空调压缩机上面。

多谢!~~~在一些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有不知能否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可以考虑下TI的F0049系列,也是内置PGA和CMPSS,需要注意的这个芯片内置的PGA,最小放大倍数是3x。

280049相比F3便宜好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0049相比F3便宜好多啊

阁下是不是看错芯片了,
从digikey可以看到价格,280049价格现在比f303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阁下是不是看错芯片了,
从digikey可以看到价格,280049价格现在比f303高多了。 ...

上面语误,没加逗号。我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280049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语误,没加逗号。我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280049太贵

确实是个问题。
看需求和项目定位了,另外F3系列的开发成本应该比280049要低,TI那套CCS相比keil,还是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