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抢救出来的淋水硬盘过了几天读不了数据了,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8-11-27):
前几天公司着火,硬盘抢救出来拿到电脑城,可能工作人员不专业,热风枪把PCB表面吹热觉得干了就通电并确认数据都在就没有进一步拆解烘干。忙碌中没有把数据拷出来,一台报税的电脑硬盘现在读不出来了,用了usb转sata读的,我把pcb拆下来发现背面以及防水海绵都有水汽。烘干后有时候出现一个盘符没有容量。无奈又把盘片那一边拆了,整体应该烘干了,还是读不出来,是不是没用了?或者被我拆坏了?

楼主:
昨天买新电脑,js说现在税控电脑不用金税盘用win10正版系统就可以。税务这块我一点儿都不懂,帮税务问一下大家,如果以前的硬盘读不了了怎么

楼主:
补办税务那一套东西

网友:
开盘露出盘片了?那废了。。。

网友:
盘片不能接触  咱们这种充满颗粒感的空气,原来可能还有的救,现在恐怕不行了。

网友A:
盘片不能拆出来。一般是换个硬盘板,把bios芯片换过去,常规的维修办法

网友:
换同型号的硬盘PCB试一下

网友B:
就是泡在水里个把月,盘片内部也不会进水或受潮吧,为什么把盘片拆开,拆开就等于报废

网友:
本来还有救,现在没了。

现在开票多是联网的,所以重装软件就可以了。
一年300,税控机公司还有上门服务。

比以前强多了。

网友:
非无尘环境拆开露出盘片=报废

网友:
税控盘 金税盘 都可以自己重装的,随便一台电脑就可以的,安装好了选择发票修复,就会从服务器上恢复数据。

网友:
应该及时取出硬盘放在大米里

网友:
拆盘片,牛掰

***
只要去了解过一点点的数据恢复,就肯定会知道:开盘必须在无尘室。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it设备常识了。
为楼主数据默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泡在水里个把月,盘片内部也不会进水或受潮吧,为什么把盘片拆开,拆开就等于报废 ...

硬盘上有透气孔的,保持内外气压平衡,孔上有过滤网,透气但阻挡灰尘。
只有几款氦气硬盘是全密封的,内部充氦气。这种硬盘目前极少见,不是给普通人用的。

网友:
盘片拆开,无救

楼主:
那就算了,我看到排气孔就想到肯定进水了,所以想拆开烘一下。既然税务都能恢复,那就不用去做数据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泡在水里个把月,盘片内部也不会进水或受潮吧,为什么把盘片拆开,拆开就等于报废 ...

肯定会进水的。正面有个气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上有透气孔的,保持内外气压平衡,孔上有过滤网,透气但阻挡灰尘。
只有几款氦气硬盘是全密封的,内 ...

我晕,he硬盘早就出货几百万片了好不好。单硬盘10碟12碟14碟不用he填充根本没戏,那么窄的盘间距那么多盘片,空气摩擦都能上到一百度。

网友:
是电路板废了,盘片只要没明显划伤,专业公司重新清洗盘片,换到另一盘体,大部分都能恢复,当然,费用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上有透气孔的,保持内外气压平衡,孔上有过滤网,透气但阻挡灰尘。
只有几款氦气硬盘是全密封的,内 ...

呵呵,又涨知识了,不说还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硬盘内部是真空全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盘片不能拆出来。一般是换个硬盘板,把bios芯片换过去,常规的维修办法

楼主应该早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