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电脑USB输出电流变小了,带不动稍大点的外设了。

楼主(2018-11-27):
2013年的联想老本了,不过随便上上网看看视频处理文档速度还行。

不过近期发现,有时候用有线鼠标不行了,以为是USB接口问题,换了不同的USB口也不行,以为是鼠标问题,就换了手头有的无线鼠标,OK了。

又一次用移动硬盘,插上后不能识别,检查后发现移动硬盘没事,而原来是能带动的,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又试了不同的外设,发现像键盘、U盘这种小功率的东西都能够正常使用,无线鼠标也行,但是移动硬盘或有线鼠标功率稍大些的外设就不行了。

而且所有的USB接口都是这样的,不是一个两个的现象,昨天笔记本键盘启动提示粘滞错误,拆键盘时就将笔记本全拆了查看主板,肉眼没见什么异常。

这是怎么回事,搜了一下网络,没见到这个笔记本的相关图纸,感觉无从下手分析,这可能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处理好呢?

笔记本本是联想的E50 英特尔独显版本。

网友:
插头松了。换个试试? 或者用镊子拜一拜,撬撬。

网友A:
估计是触片氧化,或者usb在主板上脱焊了,用强光手电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触片氧化,或者usb在主板上脱焊了,用强光手电看一看

真不是这个问题。笔记本主板usb一般会有过流保护芯片避免浪涌冲击,但长期带大负载会老化gg。我的一个老本子我就摘掉了,插电容多的板子得先待机再插,否则浪涌会造成死机。

楼主:
不是2楼3楼的问题,因为所有的4个USB接口都是这个现象,而且除了最终端的USB接口,也没有什么插接器件。

楼主:
4楼说的长期带大负载,这个有可能,因为本子下边的是一个散热架,经常接笔记本5V输出,一个固定的USB长期有0.3A的输出。

另外就是另一个口经常接1个光电鼠标,估计小于100mA。

但是经常用一个固定输出,现在所有的4个口都不能稍大电流输出了,我估计是前部输出公共部分的问题,你说的“过流保护芯片”应该只保护单个吧?还是保护总的?

网友:
通常是USB座长期多次插拔、磨损、氧化,

网友:
单位的电脑前几天也犯这个毛病,平时用的U盘,插上去就提示电流浪涌,不能用。
后来只能先插着U盘,再启动电脑,就可以用了。
但是最近几天突然就好了,没找到什么原因,中间没有重装系统等任何处理操作。

楼主:
没查到原因,电压正常,其它的一切也正常,就是所有的USB接口不能输出较大的电流。

因为要使用电脑,所以将电脑重装起来,下次拆时再分析了。

网友:
话说 插上电池,并且插上外部电源也是这样么? 是不是电源适配器不大灵光了。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给USB供电都是带自恢复保险丝的,笔记本没拆过不清楚,不过从楼主的描述看,有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长期大电流冲击后的老化效应导致的,试试拆开更换个保险丝,立创商城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re楼上,感觉是自恢复保险丝的问题
不过贴片自恢复保险丝不好焊,焊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会导致老化,得上个直插的。

或者外接个带独立供电的USB HUB吧,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查到原因,电压正常,其它的一切也正常,就是所有的USB接口不能输出较大的电流。

因为要使用电脑,所以 ...

USB口的PTC自恢复保险丝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