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zynq板子上搞XVC,没法识别到目标芯片,可能是啥问题?

楼主(2018-11-27):
如题,
xvc这部分是使用的zynq完成,目标芯片也是zynq,电平都是3.3V的
现在将程序下载进入zynq后,vivado可以连接到xvc

但是通过xvc找不到目标芯片。
而计算机上插上的usb cable,是能够找到芯片的

通过内置的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TMS,TCK,TDI,TDO都有信号

这就迷惑了,为啥会xvc找不到目标芯片呢?
xvc跟目标板连接是使用的杜邦线,估计有30cm长。

xvc的输出信息如下:

从调试输出来看,没发现有问题。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链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错误???????

没有明显的显示连接错误啊。

网友B:
要做什么事情,PL部分怎么搭的,PS代码怎么处理的……光贴这么个Log管啥用呢……让别人写程序翻JTAG状态机看数据是不是错了?
想保密,就依靠完全自己搞,慢慢调;要么就提供更全面的东西,例如干脆开源。

玩猜猜看的游戏的话,就看别人心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什么事情,PL部分怎么搭的,PS代码怎么处理的……光贴这么个Log管啥用呢……让别人写程序翻JTAG状态机 ...

感谢批评!

PL是使用的官方的IP,工程也是使用的xapp1251来的,xvc server的cpu也是xc7z020,PS的代码也是从Xapp1251里面的代码改造来的.

工程不需要保密,只是很多人不喜欢上来就传代码的方式,所以就没有直接传代码上来。
下面是移植到zynq的裸奔处理代码。

网友B:
Zynq有Linux,先用Linux测试确认没问题再说啊……

你要是用裸奔的话,JTAG地址的内存属性是什么的?这个和Linux用/dev/mem不完全一样的。

要是改造的XAPP和XVCD的代码的话,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明显的显示连接错误啊。

把波形用逻辑仪分析下协议看吧 可能一下就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nq有Linux,先用Linux测试确认没问题再说啊……

你要是用裸奔的话,JTAG地址的内存属性是什么的?这个和 ...

谢谢耐心指导。
petalinux的开发方式比裸机麻烦太多了。
建立工程后,需要修改启动参数
添加
uio_pdrv_genirq.of_id=generic-uio

,修改内核配置
添加uio支持
$ petalinux-config -c kernel
    Device Drivers  --->
        Userspace I/O drivers  --->
            < > generic Hilscher CIF Card driver
            <M> Userspace I/O platform driver with generic IRQ handling

然后就可以使用XVC功能了

下一步,准备将软件固化到qspi flash,并开机启动。让其成为一个工具。

zynq做的xvc,性能比smt2稍差。好在可以以太网操作。比usb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波形用逻辑仪分析下协议看吧 可能一下就找到问题

谢谢,问题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指导。
petalinux的开发方式比裸机麻烦太多了。
建立工程后,需要修改启动参数

哦,MainStream的Kernel的UIO默认没有DT的Compatible字段,需要自己添一个就行了。
其实不一定非要UIO,因为XAPP的实现没有中断,用/dev/mem是一样的结果。

XVC慢一个是网络延迟大,尤其百兆网;另外就是XVC的数据冗余多,SMT这种的冗余少一些。

对速度不关注,而要长期使用的话,买个荔枝派啊,橙子派啊,etc,几十块钱,专用工具。公司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MainStream的Kernel的UIO默认没有DT的Compatible字段,需要自己添一个就行了。
其实不一定非要UIO, ...

手边上没有各种pi,所以放弃了使用pi的方法。
手边上只有zynq最方便,而且xapp1251也是用zynq的,综合考虑用zynq最合适。
醉醉重要的,不懂linux,而且这只是一个工具,懒得去折腾pi了。

下面总结一下使用qspi启动的修改方法:
1.修改uboot,将device.dtb,kernel的位置,都改为primary qspi
2.固定设置ip地址为192.168.1.21
3.保存退出

4.XVCServer的makefile,修改以下内容(增加后面2行),实现自启动

install: $(APP)
        $(TARGETINST) -d $(APP) /bin/$(APP)
        $(TARGETINST) -d -p 0755 xvcServer /etc/init.d/xvcServer
        $(TARGETINST) -s /etc/init.d/xvcServer /etc/rc5.d/S99xvcServer

5.SDK打包的时候,将offset和load地址,均按照1中设置的地址设置。
6.将bin写入QSPI,启动即可。

网友D(2019-06-03):
楼主问下这个支持SDK下对RAM程序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这个支持SDK下对RAM程序下载么?

可以的。

网友D(2019-09-09):
楼主问下,这个速率可以设置么,我这里好像都只能是10M

网友:
楼主能写个详细一点的步骤么 没看明白

网友E(2020-08-25):
楼主,不能识别芯片是什么原因了,能够讲解一下么

网友E:
分享一下经验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这个速率可以设置么,我这里好像都只能是10M

可以设置的,最大3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一下经验瑟

经验就是,你必须用官方的所有说明书上的工具的版本,否则就有莫名其妙的坑在等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能识别芯片是什么原因了,能够讲解一下么

不能识别芯片,是因为官方用的petalinux,而我用的裸机自己移植的,所以不行。狠狠心用上petalinux,豁然开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的,最大30M

能分享下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下方法么?

就是在vivado连接调试器那里设置的呀,标准方法,你用usb也是这样在那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vivado连接调试器那里设置的呀,标准方法,你用usb也是这样在那里设置的。 ...

好像是固定的,设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