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LORA芯片距离没有规定吗?

楼主(2018-11-27):
看到一个贴子,一个朋友做的较远距离,国家对无线距离有规定吧。

网友A:
貌似只有功率和频率上的规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有功率和频率上的规定吧

谢谢!那想要远距离应改要增加功率吧。

网友B:
距离没规定。
看中间有没有建筑物。
在城市,试过300米,通讯就不行了。

网友C:
距离没限制,对频率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没规定。
看中间有没有建筑物。
在城市,试过300米,通讯就不行了。

300米,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没限制,对频率有限制

频率倒不变的,功率有限制的话也麻烦,想增大距离,只有加大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倒不变的,功率有限制的话也麻烦,想增大距离,只有加大功率。

放心用吧,对讲机都几瓦功率,不满天飞,到处在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0米,太近了吧。

你可以找几个水泥砖钢筋结构的办公室,试一试。
看看效果。也可能我买的模块传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用吧,对讲机都几瓦功率,不满天飞,到处在用吗。

谢谢,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几个水泥砖钢筋结构的办公室,试一试。
看看效果。也可能我买的模块传不远。 ...

会远一些。

网友:
说说目标距离 和 相关参数,比如通信速率、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线、要低功耗吗,等等,或许可以给些参考建议,
专业远距离数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想要远距离应改要增加功率吧。

香农第二定理了解一下,在一定传输速率条件下,要增加通讯距离除了增加功率还可以增加调制带宽,LoRa是后者,通过低传输速率+扩频增加调制带宽来提高信噪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放心用吧,对讲机都几瓦功率,不满天飞,到处在用吗。

你这是作死,对讲机用得少是可以,你偶尔调试是可以,你做成产品或者工程,超过功率,那就是万罚款起,对讲机也是需要办证的,不瞒你说,酒店的,保安都办了的,不然就可以罚款,个人偶尔用用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没规定。
看中间有没有建筑物。
在城市,试过300米,通讯就不行了。

我也实测过,在城市,很多高楼,1KM没问题,1KM以后丢包很严重,但仍能通信上,没有加PA的。跟画板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农第二定理了解一下,在一定传输速率条件下,要增加通讯距离除了增加功率还可以增加调制带宽,LoRa是后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作死,对讲机用得少是可以,你偶尔调试是可以,你做成产品或者工程,超过功率,那就是万罚款起,对 ...

谢谢,就怕这个。

网友G:
那最大功率限制是多少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怕这个。

也许有的可以不办,也没人管,但是你懂的,想找你事情的时候,你的辫子不要太多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有的可以不办,也没人管,但是你懂的,想找你事情的时候,你的辫子不要太多哈哈哈 ...

无委会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最大功率限制是多少呢?

据说是100毫瓦,20DB,但不知道埋在地下的是不是这个标准。埋在地下100毫瓦很难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