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正点原子的DAP仿真器驱动在哪里?

楼主(2018-11-27):
窃以为本人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种程度:给我任何一款我从没用过的开发板,有资料的情况半小时内点亮流水灯或打印hello world。可是被正点原子难住了,汗!
接上电脑,过了五分钟才有反应,好不容易发现设备了,却提示ATK-DAP CDC的驱动找不到,于是去KEIL的网站下载安装一堆的PACK,最后才明白ATK是正点原点的特定设备。折腾好久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贵司就一古脑儿扔个百毒网盘过来,一大堆的资料,却没有一个手册或quick start guide,之类,看了半天的视频教程,不是用这个DAP仿真器。
作为一个开发板板和一个仿真器,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吧。
1、最基本的hello world,或者说点灯例程,因为这个涉及到买板人的验货速度;
2、你既然卖那个DAP仿真器,就要给个相应的驱动,别跟我说免驱动的,至少我的Win7 64位插上去是有问号的,指定MDK的目录去搜索驱动是搜不到的。

网友A:
HID应该不可能有驱动吧。。。
CDC估计是他带了个串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应该不可能有驱动吧。。。
CDC估计是他带了个串口功能?

谢答!对的,这玩意两侧有一个串口,还有有一个I2C之类的接口,就这两玩意儿少了驱动,导致一个大大的问号。本人有强迫症,见不得设备管理器里面有问号。
本来想拆开看看是什么芯片,但是很难无损拆开,应该是STM32主控。
通过旺旺问客服,客服一口咬定免驱动。

网友B:
驱动天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天空...................

这玩意一看名字就知道是私密宝贝,驱动精灵也不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一看名字就知道是私密宝贝,驱动精灵也不管用。

CDC驱动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安装,我也被卡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C驱动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安装,我也被卡住过

是的,我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有问号的设备,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然后指定驱动目录。还是没有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有问号的设备,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然后指定驱动目录。还是没有办法。 ...

不是这样子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子装的

已经装好了,反正这样装是没问题的,串口16已经出来了。你说的是如何安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装好了,反正这样装是没问题的,串口16已经出来了。你说的是如何安装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档第七页有步骤

谢谢,我就是这样装的。只是因为正点原子没有提供驱动。我写过N年的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改product ID和vendor ID的也会一点。
这个文档之前也下载到了,但没有看到这一页,只是看了一下它用的什么主控芯片。一般来说,假如是CP201X之类的,可以装Siliconlab的驱动。
总而言之,正点原子的板子颜值很高,红的黄的绿的很惹眼,可是文档组织太混乱。建议向周立功学习学习。不是黑谁粉谁,就事论事。

网友:
买了个X火的,DAP,仿真器,,只能在停止情况下设置断点,用得生不如死。

网友:
所以 还是用J-LINK 或者stlink-V3SET才是王道

网友(2019-01-28):
我也不喜欢百度网盘,一下弄个好几个G,视频教程也耽误时间,不适合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