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是什么牌子的亚克力?非常适合雕刻机,不粘刀

楼主(2018-11-27):
试了好几种牌子的亚克力,终于找到个不粘刀的,不知道什么牌子,封纸上只有个XT的商标,有人知道这个品牌吗?打算以后就用它了。
单刃和双刃铣刀都没问题,不用水冷。

网友:
有可能是新配方的材料,专供雕刻机用

网友:
双层牛皮纸料,估计是台湾的

网友A:
http://www.xintaogroup.com/ 新涛有机玻璃(亚克力)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xintaogroup.com/ 新涛有机玻璃(亚克力)有限公司

就是这个了,非常感谢

网友:
配方不同吧

网友:
^_^,这种东西还是要mark一下,可能以后用得到。

网友B:
这是技术加技巧的活;不是亚克力的问题;雕刻的时候加水雕刻或减慢速度;最好还是加水雕刻

网友C:
It is a good to know.
What about drill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了,非常感谢

有无购买链接?

网友:
mark一下,可能以后用得到

网友D:
计算好单刃切削的厚度,就不会粘了,

楼主:
我是在这里买的,有点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s3oij8b6f2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技术加技巧的活;不是亚克力的问题;雕刻的时候加水雕刻或减慢速度;最好还是加水雕刻 ...

雕刻机是摆在家里用的,买的时候不带水冷,现在知道了水冷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 is a good to know.
What about drilling?

drilling is also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好单刃切削的厚度,就不会粘了,

怎么计算啊?现在我一般下刀厚度在0.5~1.0mm左右,最大试过3mm

网友E:
亚克力分浇铸板(Cast Sheet)和挤出板(Extruded Sheet)。 Cast板好CNC,Extrude板比较便宜。

https://www.regal-plastics.com/b ... uded-paper-vs-film/

网友:
顺便贴一下对比图。淘宝买料一般不标是哪种。另外亚克力的保护膜分纸和塑料膜两种。CNC加工应该用纸膜,避免塑料膜卷进机器造成损坏。

网友:
也mark一下,可能以后用得到

网友:
可能以后用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啊?现在我一般下刀厚度在0.5~1.0mm左右,最大试过3mm

转速和切削的行走速度和刃口的数量,最后计算出每次切多厚,至少保证每次切0.03左右,太少了   实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克力分浇铸板(Cast Sheet)和挤出板(Extruded Sheet)。 Cast板好CNC,Extrude板比较便宜。

https://www.r ...

受教了,原来亚克力还有这些种类

网友(2019-05-13):
我每次用空压机吹气,也还可以

网友:
亚克力知识贴,MARK

网友:
亚克力知识贴,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