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c实现的小巧的fifo 用来做通信时的数据缓存

楼主(2018-11-27):
求推荐个c实现的小巧的fifo 用来做通信时的数据缓存,现在用的一个fifo是c实现的,很简单,一个push函数,一个pop函数,但是当我定义缓存(数组)的大小超过16KByte时就出错,不知为何。大家有简单好用的fifo吗?

网友:
参见linux 得 kfifo

网友:
https://github.com/houwentaoff/kfifo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之前用的和这个类似,但对数组的长度有一定的要求,不可以随便设置,当我数组长度是65536时,就出错了,刚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我看网上也不少,就是不知道哪个更高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网上也不少,就是不知道哪个更高效点

kfifo 高效些吧。 不过长度有要求,必须是2得幂次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之前用的和这个类似,但对数组的长度有一定的要求,不可以随便设置,当我数组长度是65536时 ...

16位寻址?

网友:
我也好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