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电容6500uF@24V满电后,正负极短路,瞬间电流最大多大?

楼主(2018-11-27):
假设有6500uF的电容,接在24V/2A的电源上;等待电容充满电后,然后突然将正负极短路(此时24V/2A的电源依旧也在接着),瞬间电流,最大可以达到多大呀?

有高手帮忙大概评估下么?谢谢!

网友A:
24v/esr ,电解电容esr几十毫欧到几欧不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esr ,电解电容esr几十毫欧到几欧不等

可惜瞬间就没后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瞬间就没后劲了

那老哥估计能持续多久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老哥估计能持续多久呀?

几个ms吧。然后就掉到2a去了。当然你的电源可能会保护。

网友C:
瞬间电流好算。根据内阻算一下就行了。计算时基本可以抛开那个2A的小电源了。

网友:
要不拿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间电流好算。根据内阻算一下就行了。计算时基本可以抛开那个2A的小电源了。 ...

那请问老大,这个大电流,大概维持多少时间,有放电电流-时间的大概时间曲线么?谢谢

楼主:
补充下数据,电容是由8个820uf的电容并联,单个阻抗是0.024R,那八个并联是0.003R,那瞬间最大电流,可以达到I=U/r=24V/0.003R=8000A

那么这个8000A,可以维持多久呢?,有大神科普估算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老大,这个大电流,大概维持多少时间,有放电电流-时间的大概时间曲线么?谢谢 ...

我估计这个曲线得自己画了。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电压搞。电压波形可以认为是等同于电流波形。姑且认为内阻不变。厂家不会提供这种测试的。也不会推荐这样的用法。
既然是曲线,那就不存在维持多长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
做线切割控制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数据,电容是由8个820uf的电容并联,单个阻抗是0.024R,那八个并联是0.003R,那瞬间最大电流,可以 ...

八个并联是0.003R
这个是不对的。除非用金线连接? 另外短路也不可能是0欧姆。
短路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用铜条直接往上怼。

网友:
超级电容能直接启动汽车你算吧汽车启动电流几百A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ms吧。然后就掉到2a去了。当然你的电源可能会保护。

仿真了下单纯电容近似短路放电的,放电曲线如图所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了下单纯电容近似短路放电的,放电曲线如图所示,不知道对不对~~ ...

对的,理论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