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HDMI输出5.1音频源码或光纤输出5.1源码的硬件方案!

楼主(2018-11-28):
求可以HDMI输出5.1音频源码或光纤输出5.1源码的硬件方案!  只要能输出5.1音频源码即可,输出后的源码由带5.1杜比解码的音箱解码!

楼主:
考虑过RK3288 的方案  其实不需要解视频,这个方案成本太高!只要输出5.1音频源码就行!

网友:
一般5.1CH都是用在家庭影院方面的,这肯定是带视频解码的。要5.1输出也要看你的片源啊。有些DVD是有5.1音源输出的,之前做过陵阳DVD软件,不知道现在他们的那个DVD解码芯片停产了没有。

网友A:
是要HDMI in +  HDMI  out + SPDIF out还是 HDMI in + SPDIF out

网友:
HDMI IN I2S 5.1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HDMI in +  HDMI  out + SPDIF out还是 HDMI in + SPDIF out

SPDIF out 5.1源码输出或者HDMI  out 5.1源码输出!

网友:
电脑棒,想pcm,spdif,hdmi源码输出随便你

网友:
同求DTS或AC-3的5.1声道解码板,购买过的相关设备请麻烦说一下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
TC358749XBG  这是一个HDMI转MIPI的芯片,有SPDIF与I2S输出。

网友B:
龙讯有一颗可以做,如果你需要PCBA的话,我可以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讯有一颗可以做,如果你需要PCBA的话,我可以卖给你

芯片型号报上来啊!谢谢!

网友:
cm108做的usb声卡,可以5.1源码输出,某宝上有成品 ,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报上来啊!谢谢!

LT8621
这几天在找工作,找来找去还是hdmi方面的,以后估计这些板不能卖了

网友(2019-01-06):
Hello All,

I have made 3 different models of S/PDIF(Optical/Coaxial) to 5.1 decoders which supports 5.1 dolby digital and dts audio formats... if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se let me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