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有啥办法通过简单方法获取准确的时间?

楼主(2018-11-28):
GPRS模块有啥办法通过简单方法获取准确的时间? 只用AT指令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基站信息提取?  当让和服务器双向通讯我知道可以实现。

网友:
自己建一个授时服务器,最稳妥

楼主:
只通过普通的AT指令,服务器我知道是可以。

网友A:
SIM模块是AT+CCLK之类的,不过要移动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模块是AT+CCLK之类的,不过要移动的卡

AT+CCLK  这个只是获取GPRS模块内部的时间,并不是准确的北京时间。

网友B:
移远的模块可以通过AT+QLTS 获取最近一次的网络同步时间,但是该功能应用需要当地的GSM 网络支持网络时间同步

网友C:
一般gprs模块都有ntp读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远的模块可以通过AT+QLTS 获取最近一次的网络同步时间,但是该功能应用需要当地的GSM 网络支持网络时间同 ...

这个不具有普遍性,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gprs模块都有ntp读时间吧

这是啥AT指令?  具体点

网友:
CDMA好像是可以直接通过基站获取时间的。  GPRS一般通过HTTP NTP. 也不复杂AT 指令访问HTTP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T+CCLK  这个只是获取GPRS模块内部的时间,并不是准确的北京时间。

不是的,就是基站的时间,不是模块内部的时间。当然没能从基站获取到时间,那么返回的时间就停留在上一次的那一刻

网友:
在之前,你要设置一条AT+CTZU之类的,让模块去连基站更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