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VirtualBox中怎样装SoldWorks 2015?

楼主(2018-11-28):
在VMWare中能安装成功。
在VirtualBox中安装失败:
输完序列号以后,弹出对话框:此虚拟环境中不支持为......使用独立许可证。您必须使用SolidNetwork许可证(SNL)。

网友A:
如果你下载的是SP2,在破解目录有一个hidevm.bat 批处理,修改下文件里面的%VMNAME%替换为虚拟主机名称,放到VirtualBox的目录中运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下载的是SP2,在破解目录有一个hidevm.bat 批处理,修改下文件里面的%VMNAME%替换为虚拟主机名称,放 ...

我下载的是2015 SP4.0,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网友B:
牛逼,虚拟机跑这个,是不是流畅的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虚拟机跑这个,是不是流畅的一逼

感觉装的东西越多电脑越慢,想用它就打开虚拟机。
在vmWare装了一遍,没打开多大的文件,感觉不卡。
在VirturalBox就装不上了。

楼主:
搜到hidevm.bat的内容,改了一下,还是不能装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echo VirtualBox Hider for SolidWorksecho by TeAM SolidSQUAD-SSQ

set VMNAME=%1
cd C:\Program Files\Oracle\VirtualBox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Vendor"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Version" "2.1.0"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SystemVendor" "ASUSTek Computer"

call:gen_random_string 9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SystemSerial" "string:!rand!"

call:gen_random_string 20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ahci/0/Config/Port0/SerialNumber" "string:!rand!"

call:gen_random_string 8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ahci/0/Config/Port0/FirmwareRevision" "string:!rand!"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win10x64" "VBoxInternal/Devices/ahci/0/Config/Port0/ModelNumber" "SEAGATE ST3750525AS"

echo .echo Success!echo .pause
goto:eof

:usage

echo Usage: %0 VM-Name
echo This script shold be started from HOST machineecho where VM-name is a name of STOPPED VirtualBox virtual machine
echo Note: the PATH variable must contain path to VBoxManage.exe
echo like set PATH=C:\Program Files\Oracle\VirtualBox;%%PATH%%echo.pausegoto:eof

:gen_random_string

set lineup=0123456789ABCDEF
set RandomLength=%1

set count=0
set rand=:loop set /a count+=1 set /a _RND=%Random%*15/32768 set rand=!rand!!lineup:~%_RND%,1! if !count! lss %RandomLength% goto loop
:eof

P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