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何没有0伏起可调的100W以下开关电源?

楼主(2018-11-28):
近期设计一款产品,需要0-80V可调的开关电源
在某宝上搜索,发现只有100W以上的0V起可调的开关电源
后来跟某个常从他家买电源的一个老板聊天,我搜到的都是半桥电源,0V起可调很容易做
100W以下的,一般是反激电源,反激电源大范围输出可调的不好做
把各种拓扑(正激,反激,还有BOOST)的电路都学习了,原理基本也理解了。
仍然没有理解为何反激做不到大范围可调
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吗?
是成本问题,还是技术实现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成本问题
一般开关电源芯片(或反馈电路)工作所需电源可以从输出变压器上增加一个绕组取电,这样就只需一个变压器。
这样也会造成低输出电压时芯片供电不足,所以想从0V起调则需要多加一个变压器和一些电路来产生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成本问题
一般开关电源芯片(或反馈电路)工作所需电源可以从输出变压器上增加一个绕组取电,这样就 ...

100W以上的大功率半桥电源,是已经多加了那个变压器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实现也不困难   继电器切换档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W以上的大功率半桥电源,是已经多加了那个变压器吗?

估计是,得拆开看看才知道。
我拆过0V起调的开关电源是有单独的辅助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W以上的大功率半桥电源,是已经多加了那个变压器吗?

对的,一般100W以上的,常见的就是3525或者TL494主控的,都会加1路辅助电源,给IC供电的,而反激芯片的VCC电压,没有独立的辅助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一般100W以上的,常见的就是3525或者TL494主控的,都会加1路辅助电源,给IC供电的,而反激芯片的VC ...

找到供电处,然后割线并将辅助电压接进去,能实现低压调到0V吗?
我电路里有12V电压,接进去并不困难。
我担心的是这样做,调低时,会不会出现电磁变换上的不匹配。比如PWM芯片的支持程度,还有是变压器对于低占空比的容忍度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供电处,然后割线并将辅助电压接进去,能实现低压调到0V吗?
我电路里有12V电压,接进去并不困难。

可以试试,不试试咋知道呢,但是一般反激的VCC要18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不试试咋知道呢,但是一般反激的VCC要18V以上

哈哈! 谢谢指导啊!

网友:
中兴2400改装,0---120v0---20A数控电源。我现在是0--50v0--50 A用

网友:
有输出电容,就比较难准确输出小于0.5V

网友:
市场面太小,没人想做。

网友:
因为你见识太少了

网友:
开关电源很难做到0V起调,因为输出很低的时候占空比很小,微弱信号不稳定难以控制。

网友C:
说的是0V起调的,大部分是0.几V起步的,原因上面几位已经说了

功率不大用线性的更稳定些

网友:
总结一下
0V起调需要单独辅助电源
0V起调在接近0V的时候不容易调准,开关电源本身噪声较大
市场需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0V起调的,大部分是0.几V起步的,原因上面几位已经说了

功率不大用线性的更稳定些 ...

其实3.3伏起调就够
核心点在于,没有人设计这种内部单独辅助电源变压器的版本
和输出电压共用一个变压器的问题就是输出电压降低,辅助电压也会降低
直到无法维持PWM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3.3伏起调就够
核心点在于,没有人设计这种内部单独辅助电源变压器的版本
和输出电压共用一个变压器 ...

功率小的话,辅助电源无论体积成本,在整个电源中占比大,不合适,可靠性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