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570F256C5N 能否和EPM1270F256C5N 引脚兼容?

楼主(2018-11-28):
EPM570F256C5N 能否和EPM1270F256C5N 引脚兼容?  用570 le不够!!坑爹啊板子做好了

网友A:
到intel网上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intel网上查啊

不知道怎么查  能查到也不再这问了

网友: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e/lit-dp.html#MAX-V
不知道还是懒?

楼主:
好像1270可以替换570   反过来不行   570少几个IO   电源和时钟 配置接口都一样!!!  谢谢   英文网站资料不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