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STM32F103 Mini开发板的或者官方人员帮测试个功能

楼主(2018-11-28):
请用过STM32F103 Mini开发板的或者官方人员帮测试个功能

      我的应用环境是这样,在MDK上面编写代码,然后MDK调试参数里面选择第三方工具,比如论坛里面的uISP,这个时候可以通过MDK的下载按钮启动uISP下载程序,程序下载完成后,我需要用串口软件,就比如正点原子的串口软件(XOM)来收发数据。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串口会有两个不同的软件来回切换使用(uISP和XCOM)
      我之前试过别家的板子,有这样的问题,下载程序后,必须要板子重新上电后,XCOM才能正常使用,反之亦然,串口通讯软件退出后,板子需要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程序。

      这里烦请有正点原子mini开发板的朋友,或者官方人员帮助测试下,上述应用场景,如果不重新上电,是否能够来回自由切换使用。谢谢

网友A:
不了解这个,是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类似于“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这个软件?
据我了解,烧写程序与运行程序时的BOOT脚状态不一样,且需要复位才能切换这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个,是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类似于“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这个软件?
据我了解,烧写程序与运 ...

一键下载功能,会用232芯片的相关引脚来控制 BOOT0和BOOT1以及RST脚来复位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个,是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类似于“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这个软件?
据我了解,烧写程序与运 ...

你手上有这个他们的mini开发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键下载功能,会用232芯片的相关引脚来控制 BOOT0和BOOT1以及RST脚来复位MCU的 ...

哦,原来是有相应的电路,记得前些天还看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4%B8%8B%E8%BD%BD

可惜我没这板子,看样子需要检查下boot引脚和复位引脚的电平。
或者试一下手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有相应的电路,记得前些天还看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 ...

电路这个部分,一键下载应该我手上这块开发板也没有问题,只是我感觉是两个软件uISP和XCOM切换访问COM口的时候,要出问题,一个访问之后退出之后,必须要重新上电,另外一个才能访问

网友B:
用flymcu烧写,烧写完后会自动释放com口。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需要手动开启和关闭com口。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烧写完代码以后要让板子复位才行。这个复位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lymcu烧写,烧写完后会自动释放com口。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需要手动开启和关闭com口。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 ...

确定比 uISP理想,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