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款ARM处理器 工业环境使用 跑LINUX能驱动彩屏

楼主(2018-11-28):
想选一款ARM处理器 工业环境使用  跑LINUX能驱动彩屏 现在什么芯片比较主流 ?

网友:
am335x 和
imx系列

网友:
侧重于控制选AM335x,侧重多媒体选i.MX6,你得说明屏的参数,以及性能要求

网友:
IMX6UL,性能有要求IMX6S/D

楼主:
性能无太高要求 补充要求  量小,工艺水平低 最好有现成核心板

网友:
am335系列不推荐,功耗和性能都很差,内存带宽,内核,工艺都不太好,推荐imx6ul直接替换,接口和数量差不多,性能不够就imx6s dl q这三个上,如果需要定制核心板或者主板的话可以找我,专门做这个方案的,有成熟量产的imx6系列方案

网友:
核心板有,I.MX6UL和AM335X的,都有核心模块,需要的话,找我.
Q&Q:593404073

网友:
335x,imx6

网友A:
am335系列,带GPU,TI软件配套成熟 ,可以GUI加速,绘图性能 秒杀IMX6UL ,不用GPU 就IMX6UL,不过据说配套软件,不咋样。。。

网友:
同求,有没更便宜的?LINUX,能跑视频,音频,手机互联最好!

楼主:
谢谢大家 配套开发板也推荐下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新唐N9H30,内置DDR2 SRAM,最多到32MB,核心速度300MHz,USB 2.0 HIGH-SPEED HOST/SLAVE包含PHY,
SPI/SC/SD/NAND FLASH INTERFACE,I2C,I2S I/F,LCD 2D ENGINE,JPEG CODEC,DES/3DES/AES Crypto ENGINE,ADC,重点是使用EMWIN不用再付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335系列,带GPU,TI软件配套成熟 ,可以GUI加速,绘图性能 秒杀IMX6UL ,不用GPU 就IMX6UL,不过据说配套 ...

我也是最近在找支持OpenGL的处理器。请问你知道裸奔的支持怎么样,OpenGL有裸奔库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最近在找支持OpenGL的处理器。请问你知道裸奔的支持怎么样,OpenGL有裸奔库支持吗? ...

理论,大神可以裸奔,自己移植GPU驱动。。不过没发现有人裸奔的。

网友:
imx6ul/6ull,zlg/emtronix模块+开发板

网友:
全志V3S,cortexA7主频1Ghz,内置64MB内存,有摄像头,显示接口,内置网络MAC,同时它是车载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