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中如何从断头处接着画差分线?

楼主(2018-11-28):
我平常都是用 PADS Layout,这次图中有一组12对 LVDS 差分线,所以要转到 Router 中来画。由于要保证等长,经常要对布好的差分线删掉重新画。
我发现差分线只能从引脚开始拉,没法从断头处接着拉下去。由于连线比较长,这样使得要调整等长非常困难。
请问差分线是否可以从断头处接着拉,或者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盼高手解惑,先谢了。

网友:
router里设置差分线等长阈值自动布线就可以

网友:
在断头处加一个焊盘接续,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继续画啊,

楼主:
这几天熟悉了软件,是可以从断头处接着画的。
Layout 和 Router 要配合起来用,两个软件都有些事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