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MCU型号

楼主(2018-11-28):
麻烦推荐MCU型号:

资源需求:
32 KB Flash , 2KB ram

片内EEPROM........................1 KB
10位或以上ADC端口..............3个
串口 Rx Tx...........................1个
外部中断..............................2个
16位PWM.............................4个
普通GPIO...........................13个

封装不限,但优选TQPF32
含税价格: ≤3元 人民币/pcs
开发环境友好或资料齐全

目前在用型号:STM8S105K6T6C

网友A:
为毛不用STM32F030K6T6,也就是没片上EEPROM而已,一定需要,那就外面挂一个EEPROM更好用,也就2毛钱的事。

网友:
STC8A4K32S2A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用STM32F030K6T6,也就是没片上EEPROM而已,一定需要,那就外面挂一个EEPROM更好用,也就2毛钱的事。 ...

在芯间 报价3.6,立创报价5.6
现在是需要做成本优化而要选择更便宜的方案

楼主:
价格超过3元

网友:
避免纠纷删除了

网友B:
瑞萨R7F0C901 QFN32资源:
48 KB Flash , 3KB ram

片内Dataflash........................4KB
10位或以上ADC端口..............8个
串口 Rx Tx..........................3对
外部中断..............................6个
16位PWM.............................7个
普通GPIO...........................22+3+3个

<=3RMB

网友:
我看他们资料上LQFP44的写的3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萨R7F0C901 QFN32资源:
48 KB Flash , 3KB ram

你要推荐自己的芯片无可厚非,但你凭什么说人家的是垃圾芯片呢。

网友:
STC8P2K32S4A12 系列,,12位15路高精度ADC,支持仿真,USB下载 ,IIC通信,超低功耗等优势,加Q,免费送样品以及开发工具
    Q:2593903262

网友:
  楼上,stc 的几月送样都跳票了,,,不可靠,,,,

网友:
台湾笙泉的MA82G5B32,唯一的缺陷,你要用内部EEPROM,就只有31KB的flash了,而且必须使用官方的编程器写入代码和调试。
商城500片小批量2.93¥。

网友:
nuc029lan     Qfp48,64kflash 4kRam,5v到2.几v供电,其他的都能满足。三元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C:
GD32F130C  批量好像有人到2.3元 外挂eeprom爽死

网友:
这种信息一定要mark,^_^。

网友:
含税价格小于3元,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F130C  批量好像有人到2.3元 外挂eeprom爽死

谢谢,我找采购咨询一下报价

网友:
我记得 STM8S005K6T6 以前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啊,就是 EEPROM 小了点。

网友:
NV32可以考虑下  纳瓦特

网友:
3RMB以为,外设例程丰富,代码简洁,有库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瑞萨R7F0C901 QFN32资源:
48 KB Flash , 3KB ram

有其他封装的吗?这个普通的PCB板不好焊接呀

价格挺好的。

网友:
It is good to know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芯间 报价3.6,立创报价5.6
现在是需要做成本优化而要选择更便宜的方案  ...

3.6差不多可以把STM32f030c8t6给睡了。STM32f030k63以内应该没问题。不行就楼上说的gd32,还有现在华大单片机也很便宜。其实没必要一定要带EEPROM,就用片内flash。自己写一个简单的平均算法。拿8k,16kflash来模拟1kEEPROM!

网友E:
既然楼主主动咨询型号,那我也表明身份。
我是mcu代理商的fae,你这个需求我推荐海尔的hr8p506  qfn32封装的(不过现在叫东软微,不叫海尔了)。
  相关资料和技术支持可以直接找我,我是负责华南这块的。

网友:
arm cortex m0的架构,支持用keil开发和jlink的仿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楼主主动咨询型号,那我也表明身份。
我是mcu代理商的fae,你这个需求我推荐海尔的hr8p506  qfn32封装 ...

有没有价格约0.5的芯片推荐,FLASH,带AD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价格约0.5的芯片推荐,FLASH,带AD最好。

MS81F0802,0.3元,SOP8,2K*14bit Flash,256B EEPROM,1路比较带内部16级DAC参考源可以当做4位ADC用。
MS83F0802B ,0.45元,SOP8,2K*14bit Flash,256B EEPROM,4个外部10位ADC + 1个内部10位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芯间 报价3.6,立创报价5.6
现在是需要做成本优化而要选择更便宜的方案  ...

看你什么量,我这里有3的含税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萨R7F0C901 QFN32资源:
48 KB Flash , 3KB ram

求供货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其他封装的吗?这个普通的PCB板不好焊接呀

价格挺好的。

加工厂这个封装完全没问题,手工也无问题。
其他封装有LQFP的 0.8mm的间距。905,907,908这几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萨R7F0C901 QFN32资源:
48 KB Flash , 3KB ram

再补充下供电信息    1.65-5.5V     STOP状态下功耗0.23uA。  运行功耗66uA/MHz。
主频32MHz,内部RC。 16位的MCU。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S81F0802,0.3元,SOP8,2K*14bit Flash,256B EEPROM,1路比较带内部16级DAC参考源可以当做4位ADC用。

16bit的比较器范围不能到vcc和gnd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6bit的比较器范围不能到vcc和gnd

对GND只有一个NMOS的误差,勉勉强强可以认为能到GND。但是到VCC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搞定。总共都只有16级,已经非常不精确了,这点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付出成本就只好将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GND只有一个NMOS的误差,勉勉强强可以认为能到GND。但是到VCC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搞定。总 ...

而且模式太少了,设置成内置dac作为比较器一段后,两个io都只能作为输入了,不能一个与dac比较另一个作为普通IO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