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能驱动12只LED灯的芯片。

楼主(2018-11-28):
实际上是一个12键的数字触控键盘的背光灯,因为要求省电,要求如下:

1. 白光LED,电压是4节五号电池,可能是3.3V~7V之间,
2. 使用PWM方式驱动,无需串电阻。
3. 通过串行进行控制,1至或2个IO就能控制。
4. 最好带电源管理引脚EN

网友:
AW9523B适合你

楼主:
那个是带扫矩阵键盘的吧?而且还是用矩阵驱动数码管的。。不省电,太大了。

网友:
单片机很贵吗?自己写程序,想干嘛都行。

网友:
还想驱动7v的led,得升压吧,单个的话,有16路恒流驱动芯片,可以通过pwm调亮度,两毛多,立创搜sm16106

网友:
是不是12个串联LED驱动IC?

网友:
STM32   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带扫矩阵键盘的吧?而且还是用矩阵驱动数码管的。。不省电,太大了。 ...

你的意思是运行的时间不省电还是待机的时候不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运行的时间不省电还是待机的时候不省电?

别理他。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理他。伸手党。

总能看到一些喷子,
麻烦您一边去。

楼主:
已选用TM1816,它内部是横流驱动,决定不串电阻,

网友:
天微的TM3100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6476-1-1.html

手机背光的芯片 RT8561 适合你  最多可以80个 5V可用 我最小用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