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根天线能同时接收多个频率的信号吗?

楼主(2018-11-28):
如题‘’

网友:
我觉得可以啊,现在都是软件无线电,一根天线,全频率接收,然后进行数字滤波处理。ODFM就是多种频率复用技术。

网友A:
可以啊,多频段,比如双频 WiFi 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多频段,比如双频 WiFi 天线

现在比如我一个板子上有8个射频接收模块,那我把8个射频接收模块的天线并联起来,只引出一个天线,也可以8个同时接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比如我一个板子上有8个射频接收模块,那我把8个射频接收模块的天线并联起来,只引出一个天线,也可以 ...

不同频率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比如我一个板子上有8个射频接收模块,那我把8个射频接收模块的天线并联起来,只引出一个天线,也可以 ...

概念错了!

网友B:
天线信号没有直接并联的概念,不要理解为rs232的接收脚,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信号没有直接并联的概念,不要理解为rs232的接收脚,直接并联:)

请教下如果多个射频芯片共用一根天线应该怎样接呢?

另外是否会影响并行接收的能力呢?(不同频率,比如470.5mhz,471mhz)

网友:
双工器/功分器了解一下吧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来开,楼主要么找一个高频的人去实现,要么放弃
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段位可以弄的
要懂RF的理论,还要有昂贵的硬件设备

网友B:
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这个应用走正规路线承受得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来开,楼主要么找一个高频的人去实现,要么放弃
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段位可以弄的
要懂RF的理论, ...

我不负责RF设计这一块,老板是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不过现在美国,我想在他回来之前搞清楚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这个应用走正规路线承受得起么?

您指的是成本方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来开,楼主要么找一个高频的人去实现,要么放弃
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段位可以弄的
要懂RF的理论, ...

频谱仪、综测、网分,屏蔽箱这些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多个射频芯片共用一根天线应该怎样接呢?

另外是否会影响并行接收的能力呢?(不同频率,比如 ...

一根全频段接收天线,后面接全频段LNA,然后接功分器分给8个接收芯片,调好LNA的增益,使功分器输出的功率达到芯片的输入要求,别忘了算上插损,注意阻抗匹配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接收,天线-->LNA-->功分器-->接收模块。考量天线指标:增益,带宽,驻波比。

网友:
电视机收十几个台,收音机收几十个台,都是用的一根接收天线。

看楼主后来补充的要求,应该是多个接收机。
参考有线电视系统,使用放大器和分配器,带几万个接收机也没问题。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根全频段接收天线,后面接全频段LNA,然后接功分器分给8个接收芯片,调好LNA的增益,使功分器输出的功 ...

你这是吓小朋友 , 能做全频匹配的人不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也是分时概念~~~~模拟开关切~~~~~不懂,帮顶~~~~~~~~~

网友E:
不同频率的信号是怎么个不同频率法?具体频率点或者频段能否列出来,这个是关键!

网友:
8个模块,前面要有频率检测,然后分给每个模块

网友:
你要区分不同频率,带通滤波器必须的,混频器也是必须的,本振更是必须的。

网友:
有线电视一根同轴电缆上百个台供给整栋楼的住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吓小朋友 , 能做全频匹配的人不会问这种问题。

全频是指他用到的全部频谱,不可能让他做3K-3THz的。
LZ能问这问题,让他做整个HF段的估计都不行,也就是买成品模块自己连馈线吧。

网友F:
一根天线能同时接收多个频率的信号,
接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成本方面吗?

是的,如果不考虑成本就无所谓了,按照标准路线做就是了,因为看到你说433这些频率,所以怕你接收机才5块钱一个...

网友G:
明显是可以的,不然跳频的系统怎么办?比如wifi和蓝牙的天线不会自动变化,但是频率是跳来跳去的

网友:
楼上的没有理解到楼主的问题,关键是要多个接收机同时公用一个天线信号。你说的应该是天线的贷款问题,那是另外一个不紧要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根天线能同时接收多个频率的信号,
接收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大胡子

要的就是这句话:“一根天线能同时接收多个频率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是可以的,不然跳频的系统怎么办?比如wifi和蓝牙的天线不会自动变化,但是频率是跳来跳去的 ...

调频应该是分时通信的,没有“同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频率的信号是怎么个不同频率法?具体频率点或者频段能否列出来,这个是关键! ...

470.1mhz
470.3mhz
470.5mhz
470.7mhz
470.9mhz
471.1mhz
... ...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1mhz
470.3mhz
470.5mhz

你这个不叫不同的频率。。。   (不要当数学作业做,要当成天线作业)

网友:
你纠结的地方不是频率,是具体电路图。。。或者说拓扑结构吧,也许合适些
天线你把它当成个电路图上面的符号就好了,那么天线输出接什么,怎么接,这里才是你的关键点
话说你们boss射频牛人,都不给你们内部科普一下这些啊?而且除非你闲的无聊要来跨一些专业的学习,

网友:
随便一根电线,都可以作为接收天线,但是天线的谐振频率跟发射机的频率一致时,感应到的电压最高。。
一根天线可以有很多个谐振点,表示这几个频率的接收效果最好。通常是倍数,即谐波。
天线还要看Q值,Q值越高谐振点越陡峭,接收效果越好,但是频率也会变窄。。
然后要看楼主要接收的频率,跨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1mhz
470.3mhz
470.5mhz

这个频率范围当成一个频点来看就行了。哪有那么好的选择性的天线。。

网友:
可以同时工作。开关保证信号较强的信号是断开的,信号较弱的信号是闭合的。配合耦合器是为了在硬件上保持两路信号的平衡,防止一路对另一路造成太大的干扰。
为了保证两套系统同时工作,软件上采用了AFH技术和PTA技术。
AFH:auto freq. hopping自适应调频机制,当蓝牙设备发现在某些信道上有较强干扰时,会自动跳到其他干扰小的信道。现在的蓝牙一般都具备此项功能。
PTA:package traffic arbitration数据传输仲裁,通常有1wire,2wire,3wire等制式。当wifi和BT同时工作时,BT和Wifi通过PTA了解彼此的工作状态,频率等信息,来防止频率等的冲突带来的互扰。比如,Wifi占用了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频段前20M频带,蓝牙可调频道其他频段工作;当蓝牙通话时,为保证通话不断线,可能又会调整wifi的工作状态。各家的PTA算法不尽相同。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自己没有这样用过,以上说法来源:http://www.52rd.com/bbs/Detail_RD.BBS_173244_83_1_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比如我一个板子上有8个射频接收模块,那我把8个射频接收模块的天线并联起来,只引出一个天线,也可以 ...

曾经看过一个同行的GSM板子, 他门画了一个板子把4个GSM模块公用一个外接天线。
我们测试过发送功率。比单个天线小了几个Db.
我们不清楚原理,没敢抄,但是他确实批量出货了

网友:
天线是有带宽的,具体和结构有关,就像老式无线电视八木天线
天线工作时,可能与前端一起谐振选频再放大,也可能把接收的宽带信号直接传给后端放大后再谐振选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1mhz
470.3mhz
470.5mhz

你这就是一根天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根全频段接收天线,后面接全频段LNA,然后接功分器分给8个接收芯片,调好LNA的增益,使功分器输出的功 ...

楼主肯定是便宜电路板  不带这么玩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下数字跳频滤波器,就是单片机控制导通LC,然后接收和发送不同的RF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1mhz
470.3mhz
470.5mhz

我觉得你这个频率反而有问题,属于同一频段,那么LAN需要放大很多倍,才能满足你后面的功分器吧

网友(2019-08-13):
天线 》》低噪声放大 》》功分器 》》八个模块处理

网友:
楼主头像里边那玩意真是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