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8331数据线波形异常——变成类似RC充电,故障原因求教

楼主(2018-11-28):
有台MC68331做CPU的设备,高8位数据线接了一片AM29F080的flash,用于存放固件;高低8位接了一片16位的Dynamic RAM TC514260DFT发生故障;
用示波器抓了地址线和数据线的波形,地址线正常,数据线上升沿变成类似RC充电的波形,而且是16根数据线都类似的;如下图(请忽略过冲,因为用了示波器探头长地线夹);
尝试更换RAM,故障依旧;没有NAND编程器,因此想请教有MC68331平台经验的,能否确定是NAND故障还是CPU故障;不解的是地址线正常,好像CPU正常;16根数据线都异常,flash只接了8根因此应该不会是故障原因,因此好像也是正常的。

网友A:
看上去像你的固件bug,查查固件drive strength,还有是不是把io配成pulldown模式了?似乎只有拉低没有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你的固件bug,查查固件drive strength,还有是不是把io配成pulldown模式了?似乎只有拉低没有拉高 ...

其实是一台设备坏了,我想修理。不是我自己开发固件的。除非flash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是一台设备坏了,我想修理。不是我自己开发固件的。除非flash坏了?

这样啊,你查查cpu的vddq是不是虚焊了?(要是有的话)或者其它芯片vddq有没有虚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你查查cpu的vddq是不是虚焊了?(要是有的话)或者其它芯片vddq有没有虚焊的。 ...

CPU是那种比较大的QFP封装,因此我一个个用示波器点过去了,没有虚焊。
比较难的是,如果不焊flash或ram,CPU就会自己一直重启,不能用排除法来定位。

楼主:
最新进展,换了CPU,故障依旧,难道真是Flash损坏或者内容出问题了。没有编程器,真是有点麻烦了!

网友B:
am29f080 是nand吗,感觉是nor把,一般编程器都可以读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29f080 是nand吗,感觉是nor把,一般编程器都可以读写吧

是Nor flash,但是之前没买过烧写器。已经从网上找到固件,买了芯片请商家代烧写了,就等收到后再试下。

楼主:
估计买到假的flash芯片了,连换了片都一直在重启,就和没有芯片一样。
偶然得到一个SP3000U编程器,试着读旧芯片,ID都没法识别,应该确定是flash坏了。买的两片假芯片ID也是没法识别。最为奇怪的是引脚11,39和40是空脚,编程器3颗芯片都识别正确了。不知道两颗怀疑是假的芯片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机器已经修好了,另外,也错怪flash芯片卖家了。好几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困难重重。
1. SP3000U编程器需要特殊的转换座,用TSOP48一一对应DIP48是不行的;
2. flash芯片的PCB走线断了一根,导致CPU一起重启。焊盘没掉,还以为PCB没问题,焊接了4次,最终还是年久PCB容易损坏;
3. 怀疑的机器上的flash芯片最终还是坏了,用编程器读,每次内容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