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次SMT这么多立碑的元件

楼主(2018-11-28):
这次是第三次返单,之前两次好像没问题,这次呢好像时间上也慢了很多,严重的是30片板有四五片有电阻立碑的现象,而且很严重,多的有五六个电阻立着,看了一下,少锡严重,难道JLC在锡膏厚度上作了优化?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你板子应该是太大了。 点投诉,会有人给你打电话,赔给你工程费当作补偿,自己拿烙铁修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你板子应该是太大了。 点投诉,会有人给你打电话,赔给你工程费当作补偿,自己拿烙铁修一下 ...

板子大跟立碑没多大关系的。重点是(1)锡浆不够,(2)阻容没有被锡浆浸润,(3)温升过慢或过快造成加热不均匀等。具体得看立碑的情况才能下结论。

网友:
元件氧化或是升温太快

网友:
难道焊好也不检验么

网友B:
上次做了五块,也有两块有几个立碑了,自己处理了算了。不过这么明显的问题质检怎么过的?

网友:
我的手动电烤箱,有时着急了焊接一块样品,温升太快了会导致部分元件立起来。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投诉后赔了工程费,最后自己修复。

网友:
封装问题。

钢网PAD形状。

锡膏问题。

网友C:
Jlc做了一批,奇怪的是他们工程师好像分不清三级管和集成双二极管,j3y全部贴成2a了

网友:
立碑问题确实非常让我们烦躁,       非常让我们烦躁
现场看了很多次很多次,  我们是拼版生产, 一张大板子 有多个客户, 大部分情况有是 10来个客户的板.     如果是明显的工艺问题的话,应该全部立碑才对,    可以很多时候只是: 一张大板子上 只有个别位置(一般只是某一小片的的相似位置)   频繁立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做了一批,奇怪的是他们工程师好像分不清三级管和集成双二极管,j3y全部贴成2a了 ...

订单编号?   下单时  有没有核对过用料信息,  还是一路下一步呢

网友:
我也发生过,自己修了一下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做了五块,也有两块有几个立碑了,自己处理了算了。不过这么明显的问题质检怎么过的? ...

骚年   不是每个厂都有质检这一关的    我就亲眼见识过    原先也以为一直都有
我还没碰到过立碑     样板   小批量     量产都做过   不管大厂小厂都搞过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封装是第一位    板材    温控    锡膏质量   画板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