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5伏与12.6伏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2018-11-29):
有专用ic更好,先不考虑成本。谢谢!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ORing结构。专用IC可以到TI、ADI官网去找找ORing控制器。

网友B:
12.6  。好熟悉的电压。 哦。 12.6/3=4.2

网友C:
用个MOS管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ORing结构。专用IC可以到TI、ADI官网去找找ORing控制器。

谢谢。。。。
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6  。好熟悉的电压。 哦。 12.6/3=4.2

是三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MOS管不就好了吗

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专门的芯片。
稳定可靠的。

网友D:
楼主这是用3串锂电池12.6V,和适配器15V交替供电的方案吧
是不是还得一个15V给锂电池的充电IC

网友:
一个mos管和一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E:
如果其中一路是备用供电且电流小最简单就是串两个二极管隔离,大电流考虑MOS管。
也可以在第一路串一个MOS管,第二路没电则MOS导通,第二路有电关断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用3串锂电池12.6V,和适配器15V交替供电的方案吧
是不是还得一个15V给锂电池的充电IC ...

充电选好了。国产的CN37X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其中一路是备用供电且电流小最简单就是串两个二极管隔离,大电流考虑MOS管。
也可以在第一路串一个MOS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