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Hex Editor Neo 修改新塘N76 Hex文件?

楼主(2018-11-29):
代码中定义了一个指定位置的变量,但是C51 _at_ 定义的时候,不能赋初值;因此想通过hex editor 自己修改;

上图是hex editor neo软件,我再地址0x2000定义变量,默认应该是0xff,但是软件显示却是0x32;

同一个hex文件,再新塘ICP烧录工具打开是正确的,

不清楚是不是我软件配置不对,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该软件的人,望指教!!

网友A:
新唐的ICP工具就可以改写的。在哪个地址写入哪些值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ICP工具就可以改写的。在哪个地址写入哪些值都是可以的。

感谢啊,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