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图时怎么设置PCB的底层面对设计者?

楼主(2018-11-29):
如题,AD默认的都是顶层TopLayer层面对设计者,有些走线需要在BottomaLayer时,怎么设置Bottomlayer层面对设计者,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A:
快捷键,V,然后B

网友:
有一个翻转板子的功能

网友:
我都是3D翻面,然后切换成2D,然后就好了.不过不太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V,然后B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也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V,然后B

非常感谢

网友:
在英文输入法时,按键盘v+b就可以

网友:
我都是shift+S的

网友:
快捷键vb

网友:
我用AD09也只能用Shift+S.

网友:
shift+s是显示当前层,v+b是翻转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