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段程序显示错误的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29):
int IN1 = 7;   //IN1
int IN2 = 6;   //IN2
int IN3 = 5;  // IN3
int IN4 = 4;  // IN4
int beep= 3;  //铚傞福鍣ㄨ礋鏋�char time = 0, i = 0, count = 0;

void setup()
{
  //鍒濆鍖栫數鏈洪┍鍔↖O涓鸿緭鍑烘柟寮�  pinMode(IN1, OUTPUT); // PIN 7
  pinMode(IN2, OUTPUT); // PIN 6
  pinMode(IN3, OUTPUT); // PIN 5
  pinMode(IN4, OUTPUT); // PIN 4
  pinMode(beep, OUTPUT); //PIN 3
  digitalWrite(beep, HIGH);
  Serial.begin(9600);//璁剧疆娉㈢壒鐜囦负9600
}
/*******************************鍥涚浉鍏媿***********************************/
void Coil_A()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AB()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B()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BC()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C()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CD()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
void Coil_D()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
void Coil_DA()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
/*******************************************************************/

void beep_once()//铚傞福鍣ㄥ搷涓�
{
   digitalWrite(beep,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beep, HIGH);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now_time = micros(); //鑾峰彇褰撳墠鐨勭郴缁熻繍琛屾椂闂撮暱搴�  while ((micros() - now_time) < 14648); //   60 000 000us/4096
  switch (i)
  {
    case 0: Coil_A(); i++; break;
    case 1: Coil_AB(); i++; break;
    case 2: Coil_B(); i++; break;
    case 3: Coil_BC(); i++; break;
    case 4: Coil_C(); i++; break;
    case 5: Coil_CD(); i++; break;
    case 6: Coil_D(); i++; break;
    case 7: Coil_DA(); i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count++;
  if (count == 68)//涓�璁℃椂锛屾樉绀哄苟铚傞福鍣ㄥ搷涓�笅
  {
    count = 0;
    time++;
    if (time == 60)
      time = 0;
    Serial.print("second: " ) ;
    Serial.print(time, DEC) ;
    Serial.println("s" ) ;
    beep_once();
  }
}

以下是错误提示:
code21.ino: In function 'void loop()':
code21:62: error: 'i'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code21:74: error: 'coun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code21:78: error: 'time'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楼主:
和孩子玩arduino,使用图形编程,一段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不能使用,上传时发现这个错误,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个变量没定义。

网友B:
int beep= 3;  //铚傞福鍣ㄨ礋鏋�char time = 0, i = 0, count = 0;

char前面加个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变量没定义。

谢谢,我不懂C语言,这个是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你帮我定义一个数据,我输入试试,好吗?能不能简单告诉我这三个数据分别是什么意思,可以吗?谢谢!

楼主:
和小学生玩,这是蛮好的一个项目,但只能用图形化编程,重点是项目创意,程序方面注重逻辑关系,命令了啥没法和孩子们讲的,我自己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beep= 3;  //铚傞福鍣ㄨ礋鏋�char time = 0, i = 0, count = 0;

char前面加个回车

加了一个回车不再显示错误,可是电机还是不转,电机内有抖动。

网友A:
int IN1 = 7;   //IN1
int IN2 = 6;   //IN2
int IN3 = 5;  // IN3
int IN4 = 4;  // IN4
int beep= 3;  //铚傞福鍣ㄨ礋鏋�
char time = 0, i = 0, count = 0;

void setup()
{
  //鍒濆鍖栫數鏈洪┍鍔↖O涓鸿緭鍑烘柟寮�
pinMode(IN1, OUTPUT); // PIN 7
  pinMode(IN2, OUTPUT); // PIN 6
  pinMode(IN3, OUTPUT); // PIN 5
  pinMode(IN4, OUTPUT); // PIN 4
  pinMode(beep, OUTPUT); //PIN 3
  digitalWrite(beep, HIGH);
  Serial.begin(9600);//璁剧疆娉㈢壒鐜囦负9600
}
/*******************************鍥涚浉鍏媿***********************************/
void Coil_A()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AB()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B()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BC()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C()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
void Coil_CD()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
void Coil_D()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
void Coil_DA()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
/*******************************************************************/

void beep_once()//铚傞福鍣ㄥ搷涓�
{
   digitalWrite(beep,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beep, HIGH);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now_time = micros(); //鑾峰彇褰撳墠鐨勭郴缁熻繍琛屾椂闂撮暱搴�
while ((micros() - now_time) < 14648); //   60 000 000us/4096
  switch (i)
  {
    case 0: Coil_A(); i++; break;
    case 1: Coil_AB(); i++; break;
    case 2: Coil_B(); i++; break;
    case 3: Coil_BC(); i++; break;
    case 4: Coil_C(); i++; break;
    case 5: Coil_CD(); i++; break;
    case 6: Coil_D(); i++; break;
    case 7: Coil_DA(); i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count++;
  if (count == 68)//涓�璁℃椂锛屾樉绀哄苟铚傞福鍣ㄥ搷涓�笅
  {
    count = 0;
    time++;
    if (time == 60)
      time = 0;
    Serial.print("second: " ) ;
    Serial.print(time, DEC) ;
    Serial.println("s" ) ;
    beep_once();
  }
}

楼主:
问题太幼稚,我自己都感觉不好意问但没办法,不懂就是不懂

楼主:
谢谢,可以了!
就是两个地方加了两个回车,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IN1 = 7;   //IN1
int IN2 = 6;   //IN2
int IN3 = 5;  // IN3

谢谢,可以了!
就是两个地方加了两个回车,对吗?

网友A:
对的,你复制代码后没检查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一个回车不再显示错误,可是电机还是不转,电机内有抖动。

类似于pwm频率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你复制代码后没检查格式。

我不是复制的,是直接打开了硬件供应商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pwm频率太快了。

后来两个地方加了个回车键就行了,但转速很慢。这里改变哪个参数可以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