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 从机发送 第一个字节发送不成功,有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8-11-29):
STM32F105 硬件I2C从机发送,主机的时钟是400K,使用官方的代码,主机读时,第一个字节发送无效,一直都是0xFF,后面的字节是正确的,中断方式和DMA都是一样,不知道是F1速度不够还是怎样,有遇到过的吗?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hw_i2c_slave_init(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 I2C1 configuration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_SLAVE_ADDRESS7;//这个就是作为从机的地址,一定要配置正确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7位的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IC_CLK_SPEED;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fdef SLAVE_DMA_USE
        HW_I2c_DMA_Init();
        I2C_Slave_BufferReadWrite(I2C1, DMA);
#else
    /* Enable I2C1 event and buffer interrupts */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EVT | I2C_IT_BUF, ENABLE);

    /* Enable I2C1 Error interrupts */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ERR, ENABLE);
#endif
    I2C_Cmd(I2C1,ENABLE);
}

void HW_I2c_DMA_Init(void)
{
    /* Enable th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I2C1 TX DMA 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I2C1_DMA_CHANNEL_TX);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I2C1_DR_Address;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0;   /* This parameter will be configured durig communication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This parameter will be configured durig communication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xFFFF;            /* This parameter will be configured durig communication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I2C1_DMA_CHANNEL_TX, &I2CDMA_InitStructure);

        /* I2C1 RX DMA 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I2C1_DMA_CHANNEL_RX);
        DMA_Init(I2C1_DMA_CHANNEL_RX, &I2CDMA_InitStructure);
}

/**
  * @brief  Initializes DMA channel used by the I2C Write/read routine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DMA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BufferSize, uint32_t Direction)
{
    /* Initialize the DMA with the new parameters */
    if (Direction == I2C_DIRECTION_TX)
    {
        /* Configure the DMA Tx Channel with the buffer address and the buffer size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Buffer;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32_t)BufferSize;

        if (I2Cx == I2C1)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I2C1_DR_Address;
            DMA_Cmd(I2C1_DMA_CHANNEL_TX, DISABLE);
            DMA_Init(I2C1_DMA_CHANNEL_TX, &I2C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I2C1_DMA_CHANNEL_TX, ENABLE);
        }
        else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I2C2_DR_Address;
            DMA_Cmd(I2C2_DMA_CHANNEL_TX, DISABLE);
            DMA_Init(I2C2_DMA_CHANNEL_TX, &I2C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I2C2_DMA_CHANNEL_TX, ENABLE);
        }
    }
    else /* Reception */
    {
        /* Configure the DMA Rx Channel with the buffer address and the buffer size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Buffer;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32_t)BufferSize;
        if (I2Cx == I2C1)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I2C1_DR_Address;
            DMA_Cmd(I2C1_DMA_CHANNEL_RX, DISABLE);
            DMA_Init(I2C1_DMA_CHANNEL_RX, &I2C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I2C1_DMA_CHANNEL_RX, ENABLE);
        }

        else
        {
            I2C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I2C2_DR_Address;
            DMA_Cmd(I2C2_DMA_CHANNEL_RX, DISABLE);
            DMA_Init(I2C2_DMA_CHANNEL_RX, &I2C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I2C2_DMA_CHANNEL_RX, ENABLE);
        }

    }
}

/**
  * @brief Prepares the I2Cx slave for transmission.
  * @param I2Cx: I2C1 or I2C2.
  * @param Mode: DMA or Interrupt having the highest priority in the application.
  * @retval : None.
  */

void I2C_Slave_BufferReadWrite(I2C_TypeDef* I2Cx,I2C_ProgrammingModel Mode)

{
    /* Enable Event IT needed for ADDR and STOPF events ITs */
    I2Cx->CR2 |= I2C_IT_EVT ;
    /* Enable Error IT */
    I2Cx->CR2 |= I2C_IT_ERR;

    if (Mode == DMA)  /* I2Cx Slave Transmission using DMA */
    {
        /* Enable I2Cx DMA requests */
        I2Cx->CR2 |= CR2_DMAEN_Set;
    }

    else  /* I2Cx Slave Transmission using Interrupt with highest priority in the application */
    {
        /* Enable Buffer IT (TXE and RXNE ITs) */
        I2Cx->CR2 |= I2C_IT_BUF;

    }

}

中断代码如下:

//事件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2C1_EV_IRQHandler(void)
{
#if 1
__IO uint32_t SR1Register =0;
__IO uint32_t SR2Register =0;
#ifdef SLAVE_DMA_USE

    /* Read SR1 register */
    SR1Register = I2C1->SR1;

    /* If ADDR is set */
    if ((SR1Register & 0x0002) == 0x0002)
    {
        /* In slave Transmitter/Receiver mode, when using DMA, the update of the buffer base address
          and the buffer size should be done before clearing ADDR flag. In fact, the only
          period when the slave has control  on the bus(SCL is stretched so master can not initiate
          transfers) is the period between ADDR is set and ADDR is cleared. otherwise, the master can
          initiate transfers and the buffer size & the buffer address have not yet updated.*/

        /* Update the DMA channels memory base address and count */
        I2C_DMAConfig (I2C1, I2C_Buffer_Tx, I2C_BUFFER_LEN, I2C_DIRECTION_TX);
        I2C_DMAConfig (I2C1, I2C_Buffer_Rx, I2C_BUFFER_LEN, I2C_DIRECTION_RX);
        /* Clear ADDR by reading SR2 register */
        SR2Register = I2C1->SR2;
    }
}

楼主:
如下是逻辑分析仪的波形

网友A:
我用hal库,从来没有失败过。

网友B:
F1勘误手册看一下,你说得问题有给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勘误手册看一下,你说得问题有给出方案

已经将i2c的事件中断设置最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hal库,从来没有失败过。

是400k快速模式吗,我的这个代码在标准模式下是没问题的,只有是快速模式下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00k快速模式吗,我的这个代码在标准模式下是没问题的,只有是快速模式下就有问题  ...

400K的高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