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符串数组是否可以使用大括号方式进行初始化?

楼主(2018-11-29):
不知道我题目表述的是否准确,下面通过范例重新表达下我的问题。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ame;
        const uint8_t **str;
        uint8_t num;
} item_t;

item_t item_arr[] =
{
        {"item1", {"aa", "bb"}, 2}, //我希望使用类似 {"aa", "bb"}来初始化字符串数组指针str。
        {"item2", {"cc", "dd"}, 2 },
        {"item3", {"ee", "ff"}, 2 },
};

常见的方法是先单独初始化一个字符串数组str_arr,然后然后再将arr_str赋值给str。但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完美。
因为我有很多个这样的item,并且每个item中包含很多信息。
我希望最好可以在这个item初始化数组中包含几乎所有的信息,这样查找、比对、修改就会显得非常方便。

问题:有类似的方式可以实现嘛?还请大家指教,感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图,首先是指针类型匹配问题。

网友A:
首先,请确认您的编译器支持C99,然后就可以了:复合字面量,这个坛子里回答过很多次了。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ame;
    const uint8_t **str;
    uint8_t num;
} item_t;

item_t item_arr[] = {
    {"item1", (const uint8_t**)(const char*[]){"aa", "bb"}, 2}, //我希望使用类似 {"aa", "bb"}来初始化字符串数组指针str。
    {"item2", (const uint8_t**)(const char*[]){"cc", "dd"}, 2 },
    {"item3", (const uint8_t**)(const char*[]){"ee", "ff"}, 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确认您的编译器支持C99,然后就可以了:复合字面量,这个坛子里回答过很多次了。

这的确是我想要的!
感谢大神指教!

网友:
复合字面量,got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