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大电容的电路,有没有好建议测试设备静态电流?

楼主(2018-11-29):
背景:有一款设备使用电池供电,设备需要无线发送(存在瞬间脉冲大电流),因此设计中需要增加法拉级别电容(防止电源电压跌落)。
存在问题:因使用法拉级别电容,若是在板级,生产上电容充放电时间就要很久,工时太长不利于生产。
目前方案:电池和电容我们先进行捆绑,不知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这得多大的瞬间电流,要用法拉电容了,这个充电要好久的。

网友B:
法拉电容漏电据说超级大。。所以根据经验,lz并个几百uf的电容足够了--只要满足几个ms的功耗就得了。

网友C:
GSM手机也没用法拉电容吧, 感觉几个电解并联足够了

网友D:
实际测试一下吧,我的发射机300瓦也只用了470uf,电源带载能力只有几百ma

网友E:
什么无线啊,   我们用RF模块,电池供电照样用。   不需要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大的瞬间电流,要用法拉电容了,这个充电要好久的。

0.5F,没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漏电据说超级大。。所以根据经验,lz并个几百uf的电容足够了--只要满足几个ms的功耗就得了。 ...

uf的电容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M手机也没用法拉电容吧, 感觉几个电解并联足够了

全新电池没有问题,产品对使用时长有要求,把电池容量放掉一些后,测试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无线啊,   我们用RF模块,电池供电照样用。   不需要法拉电容

lora用比较低速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测试一下吧,我的发射机300瓦也只用了470uf,电源带载能力只有几百ma

测试并不是用全新电池,而是将电池容量放掉部分测试效果(产品对使用时间有要求,主要是需考虑后期产品稳定性)

楼主:
其实是不要0.5F这么大,但是尺寸不容许放太多颗UF级别电容并联,这个大家不用过于纠结

网友:
拆掉电容测试。

测完再装上。

网友F:
超级电容漏电流100uA左右,和容量及耐压有直接关系。另外超级电容ESR也不低,也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并不是用全新电池,而是将电池容量放掉部分测试效果(产品对使用时间有要求,主要是需考虑后期产品 ...

我是说有条件的话与输出功率对着来测试,你这样不是很科学的呢。你将射频信号大小对照着电源波动来看一下就明白了,可以从时间上幅度上完全对照看了
我的是发射机输出快结束时候电源才看到明显的拉低了很多(压降5V左右,供电25V),其发射功率也就1dB多一点的变化,反而是发射结束后电压才会变低很多,需要5ms左右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电压,发射占用时间不到1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级电容漏电流100uA左右,和容量及耐压有直接关系。另外超级电容ESR也不低,也要注意。 ...

小容量,电压也不高,漏电流没这么大,恒温测试:20℃ 2uA/60℃ 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