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用SmartPDF导出原理图标号显示不全

楼主(2018-11-29):
RT
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使用的是AD17,下图中左边是AD中的,右边是生成的PDF,可以看出PDF没有把单片机的引脚标号显示出来(还有其它的芯片也是一样的,但是奇怪的是:只有在原理图元器件右边的没有显示全,左边的显示比较全)。网上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用Google搜索找到解决方法
DXP -> Preferences -> Schematic -> 选择不勾选:"Render Text with GDI+"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那个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卤煮,给个AD17的绿色版

网友:
AD生成PDF还有很多bug ,无语了

网友:
不勾选gdi+,导出的文件字体难看到爆啊……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用Google搜索找到解决方法
DXP -> Preferences -> Schematic -> 选择不勾选:"Render Text w ...

困扰了一两个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9-04-29):
打开以前AD17生成的pdf,丢失网络名字和字符严重,改完设置,smart pdf输出文本框字体内容便乱了,打印预览倒是没问题

网友(2019-08-07):
这两天用AD17转原理图pdf文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DSP芯片引脚 一侧有一侧是横行“——”没有文字,还有的芯片一侧引脚直接全空白...   多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