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USB升级固件的MCU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8-11-29):
支持产品卖出去后,用户可以通过USB升级固件。MCU性能没有要求。STM32系列推荐哪款?

网友:
这个自己弄个USB bootloader不就行了

网友:
有usb都可以。

楼主:
stm32f070看datasheet说只能UART boot,有用USB成功的吗?

网友:
你可以搜一下STM32 IAP例程。

网友:
有个想法: 提供一个外挂的OTA模块是否有需要?
提供UART/SWD等接口,直接附加到原来的系统上面就可以OTA。原系统不需要添加OTA功能。适合成本不敏感的项目。

网友:
有USB的就可以啊,没有要求的。我之前在F1,F4上面都弄过。USB速度够快,也比较稳定

网友:
有USB的就可以,我用STM32做个模拟U盘的,直接文件丢进去就可以,非常方便

网友:
带USB的STM32都可以,自己去看,关键字DFU

网友A:
STM32系列,有USB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系列,有USB的就可以

thanks a lot

网友:
这种例程不要太多吧

网友:
看你是需要USB SLAVER还是USB HOST~
SLAVER就用STM32F103XX ,HOST就用STM32F40X 系列的~

网友:
好像每款 只要带USB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