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种很高效的电源线固定卡扣。

楼主(2018-11-29):
在H3C的路由器上看到的一种电源线固定卡扣,可以很好的解决机箱的品字型电源线脱落的问题,搜遍某宝,也没找到这种固定卡扣,求万能的坛友提供线索。

楼主:
上面有个型号为FYA-15TR

网友A:
可调固定线扣

淘宝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固定线扣

淘宝一搜一大把

那种都是胶沾固定形式的,不是这种可以和飞机头扎带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