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固纬老电源GPS3030,上电会不会存在过冲呢?手头没示波器

楼主(2018-11-29):
在测一个安卓板子的电流,所以就没用电池,用可调流电源接电路板上对应电池的端子,代替电池。

开始时候,我是把可调电源开机调到电压4V后,再接线到电路板,一切正常。

后来吃饭,就把可调电源关了,但是跟安卓电路板的线还是连接着的,回来后,直接就按可调电源开关,于是板上的电源管理IC就冒烟了。

电压旋钮是没动过的,保持在4V,是不是通电瞬间,存在着比较大过冲呢?示波器不在手上,没法判断。

网友:
有可能有,没有测过,

网友A:
那个安卓板也顺便来个图片呀,没准那个板挂上电池,就多个电源缓冲,去掉就脆皮了
话说,还是偶的大华电源实在呀,有个电源总开关,还有个输出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安卓板也顺便来个图片呀,没准那个板挂上电池,就多个电源缓冲,去掉就脆皮了
话说,还是偶的大华电源 ...

很老的MT6572的平台,很老的产品,电源管理是MT6323

网友:
这个改装的表头挺不错。会不会改出来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问题不大,我们大面积在使用GW的电源

主要是LZ应该不是使用的正规假电池,标准的假电池是必须有大电容的,用来吸收电源上电的浪涌,不一定是过冲

网友B:
前几天买了台美瑞克,设定的是24V,上电瞬间显示都是66666,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用的时候,关掉电源前还是要把输出电源接线拔掉,电压稳定后再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了台美瑞克,设定的是24V,上电瞬间显示都是66666,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用的时候,关掉电源前还是 ...

我观察了下我这电源,断电短时间再开,输出电压正常。
但是断电稍微久点,再开,瞬间电压就高许多。
设置为大概4V,输出8V多,难怪我板子烧了

网友C:
这电源原来是单表头,是不是改装后改出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原来是单表头,是不是改装后改出毛病了

这是以前跟坛友买的了,里面改表头的不会有影响的,这电源本身输出还很稳定,改装的表头精度也很高,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D:
老杨的表头,我也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杨的表头,我也买过

还可以了,跟4位半万用表对比,电压mV,电流mA都能对得上,观察负载工作情况,不用串万用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了,跟4位半万用表对比,电压mV,电流mA都能对得上,观察负载工作情况,不用串万用表了 ...

自己加装个输出开关呗,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观察了下我这电源,断电短时间再开,输出电压正常。
但是断电稍微久点,再开,瞬间电压就高许多。
设置 ...

从这张图上看到8.几伏,考虑数字表头响应慢,应该更高些!

所以这个电源挺危险的,最好加装输出开关

网友:
哪里还可以买到这个表头啊,我有一台这个电源,也想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装个输出开关呗,供参考:

因为有时会马虎,即使加了OUT开关,也会忘记关闭OUT开关,上电时候一样会冲击。
所以我用了个继电器和NMOS管,做了个简单的延迟开关,电源上电几秒后才有输出,放心一点点

网友:
这种电源直接开电源开关是会过冲,一般需要等稳定了再输出,也就是价格单独的输出开关     和表头没有任何关系,表头就是一个采样电阻直通,不参与电源输出及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时会马虎,即使加了OUT开关,也会忘记关闭OUT开关,上电时候一样会冲击。
所以我用了个继电 ...

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