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测温很多用PT100而不是用PT1000呢?

楼主(2018-11-29):
  或者说业内,为什么还用PT100?比PT1000便宜吗?PT100那么难测,PT1000要好测温很多啊。

网友:
1000容易发热

网友A:
PT100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把很多个串联起来,共用一个电流源。PT1000多串几个,共模电压就超限了。(使用1mA恒流源供电的情况)

网友:
变压器测温是为了超温保护吧,精度要求有那么高吗?
PT100都足够了。

网友B:
精度与PT100或PT1000无关。很多PT100还是2等的。

增加:
仅比较PT100和PT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与PT100或PT1000无关。很多PT100还是2等的。

请问你是认真的?

网友:
整体成本  综合考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把很多个串联起来,共用一个电流源。PT1000多串几个,共模电压就超限了。(使用1mA恒 ...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与PT100或PT1000无关。很多PT100还是2等的。

增加:

PT的电阻越小,精度可以做的越高。因为里面的铂丝更粗。代价是更贵。
比如常见的1等标准铂电阻都是PT25,没有PT100,
2等标准有PT25也有PT100

网友C:
测温传感器的选型主要看设计者的经验和习惯,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温传感器的选型主要看设计者的经验和习惯,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PT1000或者PT100.
只是我们想让我们的设备带变压器温度监测功能,但看网上搜到的变压器温控器,都是只接PT100,不知道是行业习惯还是什么其他原因,价格PT100和PT1000差不多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PT1000或者PT100.
只是我们想让我们的设备带变压器温度监测功能,但看网 ...

一般的变压器测温 NTC50K足够。费那么多事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许多系统里用十个八个温度计不算多
就算八个, 每个都用四条线就是32条
共用电流引线的话, 只需要2+8*2=18条, 省多少事.
PT100在600多K时200多欧, 1mA时压降0.2xV, 8个串联也就2V左右的共模电压, 电流源、ADC都不需要特殊处理.

PT1000的话, 如果还用1mA电流源,8个串联就2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多系统里用十个八个温度计不算多
就算八个, 每个都用四条线就是32条
共用电流引线的话, 只需要2+8*2=18 ...

直接用NTC,2线制即可,而且可以共用一根地线,这样8个探头只要9根线
反正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绝对精度

网友:
现在都用膜式成本更低了,这个我看到很多PT100,I^2*R.相同情况下PT1000的发热更大了,对测温有影响了,当然电流足够小时或对准备度不高可以不计这个了PT100,还是PT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多系统里用十个八个温度计不算多
就算八个, 每个都用四条线就是32条
共用电流引线的话, 只需要2+8*2=18 ...

pt1000就不需要四线制了吧

网友E(2019-03-01):
NTC电阻最高温度才200°,满足不了技术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NTC电阻最高温度才200°,满足不了技术要求

我们以前常用350摄氏度的NTC,后来被我换成热电偶了~
使用PT100估计更多的是因为行业习惯的问题,你用NTC会让人感觉你的东西不够高档
不过用NTC确实也没那么高精度,算法也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以前常用350摄氏度的NTC,后来被我换成热电偶了~
使用PT100估计更多的是因为行业习惯的问题,你用NT ...

能不能推荐个350摄氏度的NTC,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推荐个350摄氏度的NTC,精度要求不高。

太久远了,我找不到了
你可以搜"高温 玻璃 NTC"看看。注意越小的响应速度越快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E%BB%E7%92%83%20NTC

网友:
变压器测温我干过好多年,用光学测温,埋入树脂后拿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变压器测温 NTC50K足够。费那么多事干嘛?

能显示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