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80 这种 Lora 测距有什么场景可以用到?

楼主(2018-11-30):
之前用现成的Lora串口模块感觉挺顺手,最近偶尔看到带 LoraRanging 功能的 SX1280,买了两个模块回来测试了一下

公司周边走了一圈,板载PCB天线,SF7, BW800,发现最大距离也就100米多点(有点树阻挡),并且都有几米的范围波动,距离到100米时差不多在80到120之间

本来想着如果能有1km左右测距距离的话还可以试试用来做低功耗牛羊耳标,但现在这种距离跟精度感觉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

网友:
--> 之前看过这个芯片,没实际用过

测试的时候能避开wifi频段或许性能会提高的

测距本身试试多次测量取平均值,距离还要看功率

网友A:
这芯片不是可以基于TOF测距?

网友B:
433频段的,100多米有点不可能,cc1101都能1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频段的,100多米有点不可能,cc1101都能100多米

2.4G,不是通讯距离,是LoraRanging的测距距离,通讯距离改一下扩频因子跟带宽应该还可以远点,但LoraRanging对扩频因子有要求

网友C:
室内定位的场合可以用用,不过也已经有不少解决方案了

网友:
我们用过有遮挡点对点300米没有啥问题。基站要挂高些好些。

网友:
熟悉Lora的大牛, 433MHz、868MHz、915MHz 频段有没有带LoraRanging(测距)功能的芯片版本 ?

网友:
SX1280 是不是 基于TOF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不是可以基于TOF测距?

查了一下手册,支持 片上DC-DC和Time-of-flight使得此芯片功能强大, 、定位追踪、无线测距、穿戴设备、智能手环与健康管理等等

网友:
可惜是2.4G的,要是433M的就牛逼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内定位的场合可以用用,不过也已经有不少解决方案了

UWB? 室内好像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D(2019-01-09):
这个SX1280在室内二十米内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X1280在室内二十米内精度如何?

绝对误差没用尺量过,但飘得挺厉害,几米的跳动幅度是有的,貌似50米内是按信号强度修正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绝对误差没用尺量过,但飘得挺厉害,几米的跳动幅度是有的,貌似50米内是按信号强度修正过 ...

用的哪个公司的模块,也要做一个室内最大100米定位检测,推荐一个模块或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哪个公司的模块,也要做一个室内最大100米定位检测,推荐一个模块或者方案。 ...

亿佰特的模块,淘宝搜一下就有

分享一个自己的测试代码,官方demo改过来的,基于mbed+Nucleo

https://github.com/yplam/LoraRangingTest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亿佰特的模块,淘宝搜一下就有

E28这个模块100米内误差能有多大?也是RSSI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E28这个模块100米内误差能有多大?也是RSSI检测?

基于time of flight,50米以内需要加rssi修正

当时只为了评估距离没详细记精度,跳动几米到10米间,中间有点遮挡

可以google一下sx1280测距,有另外一家的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精度没有什么实用价值,nxp的zigbee芯片很早就有tof测距的功能,精度和这个差不多,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见怎么用起来

网友:
查了一下官方测试资料,50米大概七米误差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于time of flight,50米以内需要加rssi修正

当时只为了评估距离没详细记精度,跳动几米到10米间,中间 ...

谢谢,这个SX1280可以一主多从的方式组网测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SX1280在室内二十米内精度如何?

10米以内误差10米,10-20米估计误差七八米。 在50到100之间,误差应该在5米以内。 前提是,至少测20几次取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个SX1280可以一主多从的方式组网测距吗?

Demo里的测距流程大概是

1、主从通讯,从机收到主机指令,进入测距模式,监听包含某个rng测距地址的测距包
2、主机发送包含rng地址的测距数据包
3、从机根据rng地址自动响应,或者超时中断
4、主机收到从机响应,计算距离;或者超时中断

从机需要进入测距模式才会响应测距包请求,并且测距包可以使用地址标识,所以只要一主多从通讯能成功,应该测距就没问题,不过没有试过

还要考虑的就是速度问题,如果取几十次有效测距结果平均的话说不定要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