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V系统下待机电流小于0.5mA,430单片机,该如何设电源

楼主(2018-11-30):
大家好,现在做一个自动值守的类似航标灯的东西,在海上工作,系统由光伏系统供电,12V。主要功能就是在晚上间歇点亮,起一个提示作用,其他时间待机电流要小于0.5mA,待机电流主要来源于光检测电路的耗电、电源芯片的静态耗电、单片机休眠的电流。
之前的设计是DCDC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使用AVR单片机,出现过多次单片机丢程序的事情,怀疑光伏系统干扰较大,现在打算重做,使用430单片机实现。
现在纠结于电源系统的设计,使用DCDC直接供电感觉风险较大,想再加一路LDO,大概是12V->5V,再用LDO实现5V->3.3V,单片机大部分时间休眠,定时启动ADC检测光检测电路的值(就是光敏电阻和固定电阻做了个分压,检测间隔较长),不知道这种方式能否达到要求的待机0.5mA以下的,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一些指导,或者推荐一下电源方案,在这方面缺少经验,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我觉得你就一步到位吧,直接一个电源芯片把电压调整到位,多加一个LDO就多一个消耗。现在TI、MAXIM、ADI这些模拟公司在电源方面可选择的余地大的很,你去找找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原来的问题没有找到,现在想“一招”搞定。有点难。还是用示波器多抓抓信号,看电源长时间工作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