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h文件中调用另一个.h文件的结构体申明?

楼主(2018-11-30):
在A.h文件中申明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_head_H;                                        //帧头
        uint8_t Data_head_L;                                        //帧头
}Uart_TypeDef_y

在B.h中调用
#include "A.h"
extern  void sadasd(Uart_TypeDef_y * Uart_TypeDef_x);

编译时报错找不到Uart_TypeDef_y 结构体

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_head_H;                                        //帧头
        uint8_t Data_head_L;                                        //帧头
}Uart_TypeDef_y;

LZ找到区别了吗?

网友:
LZ,你这个不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_head_H;                                        //帧头

少了个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_head_H;                                        //帧头

这只是我临时写的几行代码,主要还是我那个问题,

在A.h文件中申明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_head_H;                                        //帧头
        uint8_t Data_head_L;                                        //帧头
}Uart_TypeDef_y;

在B.h中调用
#include "A.h"
extern  void sadasd(Uart_TypeDef_y * Uart_TypeDef_x);

编译时报错找不到Uart_TypeDef_y 结构体

这个问题最终我解决的方案是,把所有含有这个结构申明作为输入变量的函数,全部写到一个.C文件中
就是把 void sadasd(Uart_TypeDef_y * Uart_TypeDef_x);函数写到A.C文件, 而这个extern  void sadasd(Uart_TypeDef_y * Uart_TypeDef_x);搬到了A.h才没报错
这样只是临时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我临时写的几行代码,主要还是我那个问题,

在A.h文件中申明结构体:

。。。晕
问题在c不在h

网友:
最好是上一个最简单的样本文件或工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也是把用到这个结构体变量的函数写在一个文件里。
后来,为了模块化,就用set(),get()接口函数解决。

网友:
在A.h文件中申明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Uart_type
{
        uint8_t Data_head_H;                                        //帧头
        uint8_t Data_head_L;                                        //帧头
}Uart_TypeDef_y;

在B.h中调用
#include "A.h"
typedef struct Uart_type  Uart_TypeDef_y;//声明一下
extern  void sadasd(Uart_TypeDef_y * Uart_TypeDef_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