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箱体内,13.8V长期浮充铅酸电池,危险吗?

楼主(2018-11-30):
电池是免维护的那种铅酸电池,在13.8V电压下密封箱体内会不会聚集氢气?特别是电池老化后。

网友:
肯定会 还有氧气 会爆炸的

网友A:
用不了多久电池就废了

网友B:
只要没有火花,不会。但需要考虑硫酸蒸汽的腐蚀。电池内部电解水时,有氧和氢,为什么不会炸。在一定压力下,氧和氢又会还原为水,这是免维护电池可密峰的先要条件。

网友C:
一定会炸的,我们的军品级的都充电实验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电池就废了

电池为什么会废?

网友D:
13.8是可以长期浮充的,再低也充电也充不满了,这个电压值还没有达到析氢和析氧的值,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充电器的电压是14.7V,那个才对电池伤害大,我们可是20年的行业经验了

网友E:
铅酸电池析气电压常数:
单体CELL析氧电压:2.35V,单体析氢电压:2.42V.
对应的,12V系统:析氧电压14.1V 析氢电压14.52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池析气电压常数:
单体CELL析氧电压:2.35V,单体析氢电压:2.42V.
对应的,12V系统:析氧电压14.1V 析氢电 ...

好的,谢谢您提供的数据。

网友:
通信柜、电力设备上用的都是这类电池吧,长期在线是常态。充废的应该是使用不当。所谓密封也是有安全闸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您提供的数据。

不客气,有本书叫 电池手册,你可以参考参考.电池手册

网友G:
这密封  究竟是怎样的,完全不透气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3.8是可以长期浮充的,再低也充电也充不满了,这个电压值还没有达到析氢和析氧的值,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充电 ...

请问下,12V铅酸电池最优充电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12V铅酸电池最优充电方式是怎样的

铅酸电池也不讲究,电流不要很大就行,一般厂家有推荐值,限流恒压就行,很多传说的方法,最后没什么明显好处

网友:
通信用后备铅酸电池都是长时间在线浮充的,典型值是2.25V 每节@25摄氏度,温度补偿系数-2mV每摄氏度,每个厂家稍微有点不一样。这种情况下,不偷工减料,电池的寿命是以10年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密封  究竟是怎样的,完全不透气吗?

基本可以说是完全密封的,机箱上没有多余的孔与缝隙,机箱出线是防水接头锁住的,机箱门有很厚的密封胶条。
我权衡应该是在机箱打孔,还是原样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也不讲究,电流不要很大就行,一般厂家有推荐值,限流恒压就行,很多传说的方法,最后没什么明显 ...

了解谢谢

网友:
铅酸电池绝对不能放在密闭箱体里,你问下生产防爆箱体的厂家九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有本书叫 电池手册,你可以参考参考.电池手册

太好了,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8是可以长期浮充的,再低也充电也充不满了,这个电压值还没有达到析氢和析氧的值,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充电 ...

楼主电池的应用环境是密封的,密封环境热量散不出去,温度会比较高。铅酸电池充电电压是负温度系数,有可能这种情况下13.8V就过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有本书叫 电池手册,你可以参考参考.电池手册

好东西,谢谢呀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有火花,不会。但需要考虑硫酸蒸汽的腐蚀。电池内部电解水时,有氧和氢,为什么不会炸。在一定压力下 ...

在一定压力下,氧和氢又会还原为水
铅蓄电池内部压力有多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会炸的,我们的军品级的都充电实验炸过.....

你测的是锂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8是可以长期浮充的,再低也充电也充不满了,这个电压值还没有达到析氢和析氧的值,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充电 ...

才差了0.9v,伤害就变得很大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有本书叫 电池手册,你可以参考参考.电池手册

电池手册,MARK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