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10系统开端口?

楼主(2018-11-30):
win10系统的主机,wifi连外网的无线路由,共享给有线网络,有线网络接交换机一个,其它电脑接交换机能正常上网,但有个led控制卡,用25000端口,走socket连外网服务器取数据,死活过不了win10主机。
请问一下,这个情况要在哪个地方开端口?要怎么设置?

网友:
在电脑上对 两个网卡抓包

网友:
应该要映射25000端口给有线网卡上,   要看 你是 访问 外网的25000端口,   还是 外网连接你的的25000端口了

网友A:
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  \wlan\属性\共享\设置\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  \wlan\属性\共享\设置\添加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