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3寸的IPS串口屏,量产用

楼主(2018-11-30):
上一次用了大彩的7寸屏,物联型的。脚本lua用得很爽。现在还要一款4.3寸的,也要脚本支持,最好有485串通讯的。
ps:大彩的有4.3寸的,但不是ips屏,效果很差。

网友A:
感觉楼主这个需求稍微有点尴尬。
1,如果是4.3寸480*272分辨率的话,这个本来就是大家降低成本的选择。
我刚刚淘宝了一下,480×272 IPS的几乎都没得卖!如果真的有,估计价格也差距很大!
2,如果楼主是想做几个简单的设备,用量不大还是建议用5寸800×480分辨率的。这种IPS的就常规一些了。
3,如果没量。我觉得楼主可以自己考虑买个5寸的串口屏,自己回去发扬动手精神,换一个兼容的IPS裸屏上去。
如果有量,就找厂家定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这个需求稍微有点尴尬。
1,如果是4.3寸480*272分辨率的话,这个本来就是大家降低成本的选择。
我 ...

5寸屏大了一些,4.3寸刚好
但领导对4.3寸屏的显示效果不满意,所以需要IPS屏。
量是有的。现在也在找定制的

网友:
4.3寸800x480的IPS还是有卖的 但不是串口屏

网友B:
>4.3寸800x480的IPS还是有卖的 但不是串口屏
web link plea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寸800x480的IPS还是有卖的 但不是串口屏
web link please?

【4.3寸tft液晶屏IPS全视角LCD电阻电容触摸显示屏模块高清800x480】https://m.tb.cn/h.3NsDcRp?sm=0fa5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5寸屏大了一些,4.3寸刚好
但领导对4.3寸屏的显示效果不满意,所以需要IPS屏。
量是有的。现在也在找定制 ...

有量还不好办?让大彩换成IPS的,还能定制自己需要的功能。
正所谓量小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网友:
>4.3寸tft液晶屏IPS全视角LCD电阻电容触摸显示屏模块高清800x480
what is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and storage temperature?

网友D:
  成本啊,,,能接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量还不好办?让大彩换成IPS的,还能定制自己需要的功能。
正所谓量小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

联系了,他们也没备货。幸好他们工程师手头上刚好有一个4.3寸的800*480IPS屏,先借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啊,,,能接受多少???

当然是越低越好哇

网友E:
大彩的可以用  脚本实操     确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彩的可以用  脚本实操     确定吗?

物联网版本的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物联网版本的可以

谢谢  看看去  巧的是   手上的项目正愁选型   如果这个确实可以  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  看看去  巧的是   手上的项目正愁选型   如果这个确实可以  挺不错

物联型的就可以。lua脚本。我们已经用在产品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屏大了一些,4.3寸刚好
但领导对4.3寸屏的显示效果不满意,所以需要IPS屏。
量是有的。现在也在找定制 ...

4.3寸,800*480有IPS的,有量可以定制,你可能没使用过淘晶驰(USART HMI)的吧,这种会颠覆你的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