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画板子 时 很多人曾经想过的问题

楼主(2018-11-30):
很多时候  画板子会 碰到的一些问题   ,,可能由于赶工程时间  ,当时可能未能解决 ,, 现在回过头来  ,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  有空出来帮忙解惑  !
一个电路板子   ,,有两个5v系统  ,,一个开关电源  ,,一个是变压器整流得到的线性电源

线性电源+LDO: 给模拟测量部分
开关电源+LDO: 给单片机等的数字部分

比如现在有个ADC芯片 ,,上面有个 数字地  也有个模拟地
那模拟地 肯定用上面的这个线性电源 ,,那数字地  用开关电源吗?

如果这样的画  ,,那这两个电源  不就没有真正的隔离吗?

网友:
隔离,包括电源的隔离,和信号的隔离,如果你真的需要隔离,就要做到以上几点;否则都是共地的命~

网友A:
绝大多数场合不用隔离,只要区域划分合理就行。比如模拟、数字各占板子的一边,信号不互相交叉,电源不互相交叉

网友:
看系统需求。

网友:
你可以加一个隔离芯片,把ADC的输出与单片机隔离起来,然后ADC都使用模拟电源,这样两部分就隔离开了

网友B:
最牛逼就是将ADC芯片用SI8442一类的磁耦芯片隔离,这样就完全实现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不然的话,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在一起即可(主要为了数字信号的IO脚的电流的回流的GND部分在数字地部分回去,不要不小心流过了模拟部分的A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场合不用隔离,只要区域划分合理就行。比如模拟、数字各占板子的一边,信号不互相交叉,电源不互相 ...

如果系统  就一个电源的话   ,,我知道地得分割布局  ,,那数字芯片工作 污染 系统电源吗?

网友C:
不隔离的话两个地肯定要接一起的,先保证数字部分的电流不流经模拟部分,然后ADC的地都接模拟的地。

网友:
你看看ADC datasheet中对layout的建议,还有参考一下官方评估板的做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牛逼就是将ADC芯片用SI8442一类的磁耦芯片隔离,这样就完全实现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不然的话,需要 ...

敷铜是这样敷铜吗??  敷铜 分开敷  ,,然后用粗线拉到系统电源的电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的话两个地肯定要接一起的,先保证数字部分的电流不流经模拟部分,然后ADC的地都接模拟的地。 ...

嗯 ,谢谢

网友D:
楼上正解.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混合电路设计的文档书籍都会讲, ADC的数字地只是表明它内部是数字电路, 但它需要接入模拟地的地平面. 如果把它接入板子的数字地就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混合电路设计的文档书籍都会讲, ADC的数字地只是表明它内部是数字电路, 但它需 ...

哦,,原来这样啊  ,,我还以为 把数字地 接到开关电源的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场合不用隔离,只要区域划分合理就行。比如模拟、数字各占板子的一边,信号不互相交叉,电源不互相 ...

你说的也是  ,,看到别人的仪器  ,,有的仪器里面就一个直流开关电源,,整个系统用一个电源供电   ,,,,但是有时  看到别人的仪器  内部有两部分 ,一个变压器 还有一个直流开关电源,,

我知道精度高用两个  ,,比如系统一个16位的adc,,,用一个电源 还是 两个电源

网友E:
模拟地的网络尽量全部收敛在一个区域,然后不管数字地模拟地一整片GND敷铜就行了,这种做法先做样品试验好后面产品批量过,不用考虑单点接地也没问题的

网友:
模拟地跟数字地的隔离很多时候是个伪命题,要画好板还是得深入到器件本身,清楚电流环路。简单的数字模拟隔离甚至是用两个电源来供电完全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地的网络尽量全部收敛在一个区域,然后不管数字地模拟地一整片GND敷铜就行了,这种做法先做样品试验好 ...

并不是都这样,高速ADC就有问题,但又不是所有高速ADC都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牛逼就是将ADC芯片用SI8442一类的磁耦芯片隔离,这样就完全实现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不然的话,需要 ...

SI8442这一类是不是像光耦一样的数字信号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SI8442这一类是不是像光耦一样的数字信号隔离??

磁耦,原理和光耦完全一样,速度比光耦快

网友:
同意3楼观点,物理上的隔离才是重要的,模拟数字布局交叉,你地怎么分割,都很难避免干扰

网友:
从布局 布线上 将模拟 数字部分区分开, 然后用一块完整的地

去看 信号完整性及 EMC方面的书,把基本的概念搞清楚,传输线、环路电感、电流的返回路径、容性耦合、感性耦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