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理NRF51822的坛友吗,10k/月 能拿到什么价格?

楼主(2018-11-30):
有代理NRF51822的坛友吗,10k/月 能拿到什么价格?
貌似51802 更低价格,不知道什么参考价?

网友A:
51802和51822是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可以直接替换,我有认识做这个的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802和51822是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可以直接替换,我有认识做这个的代理

PIN2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802和51822是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可以直接替换,我有认识做这个的代理

不知道6元内能不能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6元内能不能拿到

6块是51822还是 51802的片子呢?

网友A:
是的,P2P的可以直接替换,51802就是51822的 cost down 版本的

网友B:
可以找我,我这边是代理商

网友:
6元,代理赚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P2P的可以直接替换,51802就是51822的 cost down 版本的

真有此事?代码什么的都不用动吧?我只用到BLE和一个串口

楼主:
我问的价格基本是6元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的价格基本是6元以上

含税6元?这个我们每个月在50k左右的用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有此事?代码什么的都不用动吧?我只用到BLE和一个串口

代码不用动的呢,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此事?代码什么的都不用动吧?我只用到BLE和一个串口

那你可以换成便宜的51802了

网友A:
我反正用nRFgo studio读出来显示的是256K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用动的呢,可以直接使用的

多谢啦!我搞几个样品回来研究一下

网友:
一个月10k可以谈谈6块左右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反正用nRFgo studio读出来显示的是256K呀

那可能是RAM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税6元?这个我们每个月在50k左右的用量

每个月在50k ,那你们的价格拿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我,我这边是代理商

有意,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我,我这边是代理商

我也对nrf51802有兴趣,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