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动不动就20,30层的PCB板子都是哪里用啊?

楼主(2018-11-30):
我们也用几千万的设备,也就是4到6层的板子。到底那种工业上用那么多层的板子啊?那种板子估计得好厚吧?

网友:
PCB 变压器 通信

网友A:
手机的层数蛮多的,工业上4层的最多,6层以上的没有见过!

网友:
有的Ic限制过孔数的,一层只走几条线,譬如Adi的Ts 201Dsp 开发板就是这样。

网友:
平板变压器用的很多

网友B:
你们要求低呗,我们客户一个电源一层地,要是用上FPGA那种好多种电源得,光电源和地就得十几层了,再把总线分几组,什么SPI啊,FSMC啊,然后配上独立的地层,随随便便又十几层了,这还不算其他奇葩要求

网友:
IXIA测试工具李就是几十层的电路板,还有核心网交换机的主板都是几十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要求低呗,我们客户一个电源一层地,要是用上FPGA那种好多种电源得,光电源和地就得十几层了,再把总线 ...

你这是军工客户或卫星客户了。我通通4~6层,但同事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军工客户或卫星客户了。我通通4~6层,但同事做不到。

然而并不是,严格来说连消费级都算不上,客户不懂硬件,但是固执,必须按要求来,怕量产出问题,最重要的是钱多

网友:
电工何必为难自己,曾经追求极致,能用6层不用8层,现在想开了,多多益善,好走线。反正省的钱也不归自己

网友:
通信类单板至少16层起步

网友:
板厚2.8~3.4mm吧

网友:
我见过批量大工业类产品为了省钱,bga芯片出线都用两层板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板子大多是是8 12 14 16 18 层

网友:
接触最多的就是4层板

网友:
诺基亚通讯机柜内的板32层

网友:
我见过,那板子真是好!

网友D:
全砖模块,画过16层板,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绕组都在PCB上

网友:
半导体芯片测试板 30几层很常见的

网友E:
苹果的CPU测试板,78层,5s全case测试完一片CPU

网友:
光通讯主板…

网友:
服务器主板一层信号一层地,很多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CPU测试板,78层,5s全case测试完一片CPU

这个有多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多厚

ate测试板都是厚厚的

网友:
平板电机,而且要求任意层互联

网友:
常见的就是通信类的板卡和设备背板;高层数多数是因为有等长要求的高速信号互联,其次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砖模块,画过16层板,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绕组都在PCB上

你是说用画的PCB线条做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绕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画的PCB线条做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绕组吗?

只要把平面变压器直接用板上的PCB来做的话,基本上都要十层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te测试板都是厚厚的

有没形象一点图和数据

网友:
多啊, 一个A4的板子上堆好几个DSP,FPGA,PPC , 每个CPU 配个8G DDR ,  以前在一家做军工的公司就很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
还真想不到哪里用到   除非是 CPU 测试

网友:
航空航天,我表弟以前在依利安达开层压机,据说48层起步。

网友:
想见识见识那么厚的PCB

网友:
投影仪主板,遇到过这12层的,那玩意会在PCB一个角落开窗标出每层的数字,这些数字在它对应的层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形象一点图和数据

见过6-8mm的

网友:
激光制导炸弹用

网友:
大公司的 demo参考设计都是十几层  因为这样画图最快,做板的成本对他们来说忽略不计

网友:
通信设备,尤其是电源信号混合背板

网友:
真想见识一下。

网友:
医用ct机,信号采集板。还有上千引脚FPGA的fanout,需要的层数都好多。

网友:
很多高端的采集卡都是二十多层的,板上有上G采样率的ADC,DAC,还有赛灵思的高端FPGA,体积还要做得小。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的...

网友H:
好多年前,我们这里的军工企业就能够做64层板子,厚度大概15-20毫米,侧面看上去像本书

网友:
如果不是老板要求,又多少层,我就想上多少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多年前,我们这里的军工企业就能够做64层板子,厚度大概15-20毫米,侧面看上去像本书 ...

赶上地产老板盖房子了

网友I:
最常见的就是电脑的内存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常见的就是电脑的内存条吧

内存条层数不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测试机台,一个芯片几百上千的管脚,ATE的设备板信号太多了

同行啊,ate用的50-60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行啊,ate用的50-60层的

一个月前刚刚参观过泰瑞达,那边介绍的人直接把一个测海思的板展示给我们看,说这是最基本的,10层板,那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测试触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层数蛮多的,工业上4层的最多,6层以上的没有见过!

那是你见识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测试机台,一个芯片几百上千的管脚,ATE的设备板信号太多了

看回复就知道常画PC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层数蛮多的,工业上4层的最多,6层以上的没有见过!

手机12层到顶了,14层的非常少了。

网友:
机架式交换机、路由器的板卡、背板等

网友:
军工上的雷达,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全砖模块,画过16层板,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绕组都在PCB上

这种板子在哪边可以加工?
打算在PCB上做一个线圈天线,要4~8层线圈+2层外侧电屏蔽
线宽>12mil,要2oz铜,有便宜的PCB加工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板子在哪边可以加工?
打算在PCB上做一个线圈天线,要4~8层线圈+2层外侧电屏蔽
线宽>12mil,要2oz铜 ...

这种PCB 能做不多,价格不便宜,没得选择,湖南维盛

网友:
我看过,军品的背板用了20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