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TM32CubeMX的CAN用法。

楼主(2018-11-30):
目前一直卡在如下的初始化过程中,始终是失败的,没有接其他的CAN总线电路。

  /* Check Sleep mode leave acknowledge */
  while ((hcan->Instance->MSR & CAN_MSR_SLAK)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CAN_TIMEOUT_VALUE)
    {
      /* Update error code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TIMEOUT;

      /* Change CAN state */
      hcan->State = HAL_CAN_STATE_ERROR;

      return HAL_ERROR;
    }
  }

因为是用于简单测试,所以终端电容电阻共模电感都没有加,还是CANH和CANL之间必须加电阻和电容?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
CAN单机调试得用回环模式

网友:
要设置滤波器参数啊

网友B:
stm32 的CAN 初始化 就是容易失败,我也遇到过,如果CAN上不接东西 或者波特率相差很大 就会出现初始化失败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CAN 需要回路,没有外部回路时。就是环回模式。不然就会卡在初始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的CAN 初始化 就是容易失败,我也遇到过,如果CAN上不接东西 或者波特率相差很大 就会出现初始化失败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我程序是对的,就是开机启动的时候有时会CAN初始化会失败,有时候又会成功的话,成功的话can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 需要回路,没有外部回路时。就是环回模式。不然就会卡在初始化的地方。 ...

我需要在CANH和CANL之间焊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单机调试得用回环模式

不会吧!那STM32CUbe的代码不能单机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单机调试得用回环模式

设置成回环,印象中也没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N 需要回路,没有外部回路时。就是环回模式。不然就会卡在初始化的地方。 ...

那这样的STM32就有点搞了,
如果总线上两个 STM32 的CAN 通讯   总有一个先初始化,先初始化的那个很可能初始化不成功,因为CAN总线上没有正常的CAN接口设备
然后第二个也初始化不成功

理想的CAN设备的初始化应该与 外部是否有连接,是否有终端电阻无关,

就像RS485一样,没见过uart初始化不成功过的(硬件正常、程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