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没有解决耳机的海绵塞寿命问题?几年后就会完全散架

楼主(2018-11-30):
我找出3年前买的铁三角耳机的包装,里面有赠送的原装海绵塞替换件。

轻轻一碰,就已经散架分解了。

网友:
成分是蛋白质的话,很容易霉掉的,就像纯羊绒的毛衣穿个一两年就破一个道理

网友:
老化、变脆。一些塑料用品也是类似,室内放置几年后,变硬脆,受力稍大就易碎。

网友A:
我的HD650里面的海绵用了10年也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HD650里面的海绵用了10年也掉光了

你这种大耳环的海绵寿命还长一些。

耳塞的寿命很短。

网友:
耳塞这个海绵好像只能买一堆自己换。
头戴式的就不好办了。。
要是能像聚四氟那样强悍就好了。。

网友B:
硅胶的行不行?现在出的耳机都是硅胶的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的行不行?现在出的耳机都是硅胶的套子了

硅胶的是入耳式的。反正我是讨厌那种

网友:
一般我也是买一大包慢慢用的,上一次的至少56年前,用塑料袋密封装的,没有发现大的质变,前段时间用完,淘宝又入了一大包

网友:
这是设计时故意的一个耳机用个10年8年谁还买新耳机

网友:
3.78包邮买了点。

网友:
塑料袋密封好,能放很久。前一段找到一袋至少5年前的moto的海绵还是好的

网友:
这跟无纺布一样  放久了就粉掉了

网友C:
现在主流还是入耳吧,入耳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流还是入耳吧,入耳没有这种问题。

入耳也有海绵套,记忆海绵的,可以贴合耳道,但也有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流还是入耳吧,入耳没有这种问题。

入耳耳机对听力损伤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