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是哪个GPRS设备连接到服务器?通过IEMI码?

楼主(2018-11-30):
我这很多个GPRS设备发送数据到服务器,如何辨别是哪个设备发送到?  我准备通过IEMI码进行区分,因为每个GPRS模块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数值,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做的?

网友:
我的就是把IEMI作为设备ID

网友A:
imei是设备的,可以随便改,用imsi吧,这个是卡的

网友:
IMEI 或者自定义唯一ID,预先写入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ei是设备的,可以随便改,用imsi吧,这个是卡的

我自己的设备,肯定不会修改的。只要是唯一的序列号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mei是设备的,可以随便改,用imsi吧,这个是卡的

设备不会动,卡是可以更换的,又不是手机,用IMSI是什么脑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设备,肯定不会修改的。只要是唯一的序列号就可以

有些设备比较坑,IMEI有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不会动,卡是可以更换的,又不是手机,用IMSI是什么脑洞?

有些设备比较坑,IMEI有重复的
用IMSI可以保证是唯一的